ADXL345三轴数字加速度计————资料及例程

楼主(2012-12-26):
typedef unsigned char  BYTE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;
/*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这种端口定义方式,适合有BITX的单片机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define PORT_ADXL345         P3OUT   //总端口号
#define DIR_ADXL345         P3DIR   //端口方向
#define SDA_Value  (P3IN & BIT5)    //读取SDA引脚的电平值,读之前端口方向设为输入!!!!!!

#define SDA_DIR_OUT        DIR_ADXL345 |= BIT5     //数据端口方向设为输出
#define SDA_DIR_IN        DIR_ADXL345 &= ~BIT5    //数据端口方向设为输入

#define SCK_ADXL345_H        PORT_ADXL345 |= BIT4
#define SCK_ADXL345_L        PORT_ADXL345 &= ~BIT4

#define SDA_ADXL345_H        PORT_ADXL345 |= BIT5
#define SDA_ADXL345_L        PORT_ADXL345 &= ~BIT5
*/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这种端口定义方式,适应任何单片机及ARM和DSP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define PORT_ADXL345         P3OUT   //总端口号
#define DIR_ADXL345         P3DIR   //端口方向

#define SCK_ADXL345         4
#define SDA_ADXL345         5
#define SDA_Value  (P3IN & (1<<SDA_ADXL345))    //读取SDA引脚的电平值,读之前端口方向设为输入!!!!!!

#define SDA_DIR_OUT        DIR_ADXL345 |= (1<<SDA_ADXL345)     //数据端口方向设为输出
#define SDA_DIR_IN        DIR_ADXL345 &= ~(1<<SDA_ADXL345)    //数据端口方向设为输入

#define SCK_ADXL345_H        PORT_ADXL345 |= (1<<SCK_ADXL345)
#define SCK_ADXL345_L        PORT_ADXL345 &= ~(1<<SCK_ADXL345)

#define SDA_ADXL345_H        PORT_ADXL345 |= (1<<SDA_ADXL345)
#define SDA_ADXL345_L        PORT_ADXL345 &= ~(1<<SDA_ADXL345)

#define        SlaveAddress   0xA6          //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,根据ALT 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,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 !!!!!!
BYTE BUF[8];        // 接收数据缓存区  //BUF存储0x32~0x37中的数据

uchar ge,shi,bai,qian,wan;           //显示变量
int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微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,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
    //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
        //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_NOP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毫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ms()
{
    //WORD n = 560;
           WORD n = 300;
    while (n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起始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tart()
{
    //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//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SDA_ADXL345_H;
    SCK_ADXL345_H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//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SDA_ADXL345_L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//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SCK_ADXL345_L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停止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top()
{
    //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//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SDA_ADXL345_L;
    SCK_ADXL345_H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//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SDA_ADXL345_H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应答信号
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endACK(uchar ack)
{
    //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if(ack==1) SDA_ADXL345_H;
    else SDA_ADXL345_L;
    //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SCK_ADXL345_H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//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SCK_ADXL345_L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ADXL345_RecvACK()
{
    uchar temp;
    //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SCK_ADXL345_H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//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应答信号
    SDA_DIR_IN;
    _NOP();
    if(SDA_Value) temp=1;
    else temp=0;
    SDA_DIR_OUT;

    //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SCK_ADXL345_L;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return temp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XL345_SendByte(BYTE dat)
{
    BYTE i;
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if(dat&0x80) SDA_ADXL345_H;
        else SDA_ADXL345_L;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//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
        //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SCK_ADXL345_H;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//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SCK_ADXL345_L;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ADXL345_RecvA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YTE ADXL345_RecvByte()
{
    BYTE i;
    BYTE dat = 0;

    //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
    SDA_ADXL345_H;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//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SCK_ADXL345_H;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SDA_DIR_IN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//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if(SDA_Value) dat |= 1;
        SDA_DIR_OUT;

        //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SCK_ADXL345_L;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//******单字节写入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
{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请参考中文pdf22页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请参考中文pdf22页
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
//********单字节读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(uchar REG_Address)
{  uchar REG_data;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开始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REG_data=ADXL345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//读出寄存器数据
        ADXL345_SendACK(1);
    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return REG_data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,地址范围0x32~0x37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0x3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x32开始
    ADXL345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ADXL345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    for (i=0; i<6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,存储中BUF
    {
        BUF = ADXL345_RecvByte();          //BUF[0]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
        if (i == 5)
           ADXL345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XL345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//回应ACK
   }
    ADXL345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Delay5ms(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初始化ADXL345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nit_ADXL345()
{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31,0x0B);   //测量范围,正负16g,13位模式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C,0x08);   //速率设定为12.5 参考pdf13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D,0x08);   //选择电源模式   参考pdf24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E,0x80);   //使能 DATA_READY 中断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1E,0x00);   //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1F,0x00);   //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   Single_Write_ADXL345(0x20,0x05);   //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
{
        wan=temp_data/10000;
        qian=temp_data%10000/1000;
        bai=temp_data%1000/100;
        shi=temp_data%100/10;
        ge=temp_data%10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x轴
void display_x()
{
        float temp;

    dis_data=(BUF[1]<<8)+BUF[0];  //合成数据
        if(dis_data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_data=-dis_data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0,36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符号
        }
        else Write_Char_Big(0,0,39);        //显示空格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*3.9;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,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
        //temp=dis_data*3+dis_data*9/10;

    conversion((uint)temp);          //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

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1,33);                //'x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2,37);                //'=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3,qian);
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4,45);                //'.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5,bai);
        Write_Char_Big(0,6,shi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y轴
void display_y()
{
        float temp;
    dis_data=(BUF[3]<<8)+BUF[2];  //合成数据
        if(dis_data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_data=-dis_data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0,36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符号
        }
        else Write_Char_Big(2,0,39);        //显示空格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*3.9;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,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
    conversion((uint)temp);          //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

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1,34);                //'y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2,37);                //'=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3,qian);
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4,45);                //'.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5,bai);
        Write_Char_Big(2,6,shi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显示z轴
void display_z()
{
    float temp;
    dis_data=(BUF[5]<<8)+BUF[4];    //合成数据
        if(dis_data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_data=-dis_data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0,36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符号
        }
        else Write_Char_Big(4,0,39);        //显示空格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*3.9;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,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
    conversion((uint)temp);          //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

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1,35);                //'Z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2,37);                //'=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3,qian);
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4,45);                //'.'
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5,bai);
        Write_Char_Big(4,6,shi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