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哪位大神有“先从上到下,再从左到右”的16*16的取模

楼主(2012-12-26):
求救:哪位大神有“先从上到下,再从左到右”的16*16的取模软件,发小弟一个,邮箱781515385@163.com,感激不尽!!!

网友A:
只有没和谐的 不过一样可以用 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了

网友B:
void disp_lib_to_disp_buff()//unsigned int disp_buff[][],unsigned int lib[]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x,y;
        for (i=0;i<字数*32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x=(i%32)/2;y=(i/32)*2+i%2;
                if(i>((字数*32)>>1)) x+=15;
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x][y]=lib[i];
        }
}
lib是常规横向字库,disp_buff是按你的思维16行8列*n排布的,刷新程序定时读取这个库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有没和谐的 不过一样可以用 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了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oid disp_lib_to_disp_buff()//unsigned int disp_buff[][],unsigned int lib[]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x,y;

非常感谢

网友C:
我在本坛发过这样的取模工具
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
均可
你找找看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在本坛发过这样的取模工具
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从下到上
均可

找了,没找到,那大神直接发给我吧,谢了

网友:
很大的文件呢
怎么发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