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00 多路AD采集 求大神指导

楼主(2012-12-26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没怎么用这个单片机的AD,不过看着吧,没什么问题,你试试在循环里多读几次通道1,如果好用,再说

网友:
要做超时判断再退出!

网友:
在读AD前8个通道只能有一个置位,因为芯片内部只有一个adc转换器,类似于分时复用,所以转换之前增加一句:AD0CR &=0xffffff00; 然后再给通道置位:AD0CR |=(1 << ch);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。楼主我是不是可以领奖了。

网友:
如果你使用Burst模式,起始位必须为0,否则转化不会开始,手册上有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