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128芯片串口0 485通讯不畅,有过类似经验的过来指点一下

楼主(2012-12-26):
   目前一个产品主机单片机采用mega128,从机采用stm32F0,485通讯部分程序在两个stm32F0通讯是好的,但是mega128和stm32F0之间通讯不畅,表现是mega128有约1/3的几率收不到串口数据,采用另一个Stm32从机挂在485总线上侦听,从机发出的数据都是完整的,没有异常。mega128的接收方式是中断方式,接收协议比较简单,0x02开始,0x03结束。

网友A:
咋会啊,楼主是不是用内部晶振啊,波特率是多少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咋会啊,楼主是不是用内部晶振啊,波特率是多少啊。

8M晶振,100K波特率,这时候波特率误差为零,波特率38.4K和200K也试过,同样有问题。

楼主:
晕倒,没有仿真器,就一个烧写器,还要两人轮流用,痛苦ing!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从主机发数据试试,看发送的数据有没有问题,如一直发送0x55,或0xaa,看波特率准确不,已经数据位是不是1,8,1格式。

网友B:
弱弱地问下M103点掉了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弱弱地问下M103点掉了没?

从来都没兼容过M103,也没仔细研究过M103模式有啥优点。

楼主:
结贴了,不是通讯问题,是CRC校验用错了,以前的代码温度CRC校验有一个逻辑错误没有排除,误认为是通讯不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