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一个手机充电电路出错,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

楼主(2012-12-26):
网上找到一个手机充电电路,打算使用Proteus仿真一下,每次仿真都报错,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该如何修改?

网友:
proteus不太适合仿真开关电源吧。。。

楼主:
哦,原来是这样啊,谢谢啦
我就只会用一下Protus和multisim,也用multisim仿真了也是都出错
看来是要找一款适合反正开关电源的仿真软件来学一下,就是不知道是否难学了,请教一下什么仿真软件比较适合仿真开关电源?

网友:
模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,验证有些问题还凑合!

网友:
参数设置不当,就有类似问题发生。
那个变压器的参数设置不太容易。

网友:
输入端没有参考地!

网友:
楼主用proteus7.10版本试试,我在上面没有出错

网友:
仿真结果如下。
开关管不能可靠地导通,功耗相当大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。
刚装了proteus7.10版本,是可以仿真了,只是仿真结果不对,应该是元件参数没设对导致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。
刚装了proteus7.10版本,是可以仿真了,只是仿真结果不对,应该是元件参数没设对导致 ...

7.10版本在哪里下的?

楼主:
回楼上的朋友
我的PROTEUS7.10是在以下地址下载的http://www.ddooo.com/softdown/22742.htm
如果你之前装过Proteus其他版本,需要卸载的话记得把注册表里的相应信息也一同删除,要不然装7.10可能会出现license用不了

网友:
刚下载看了一下,楼主的初级电感竟然设置成1H,改成4mH报错少了一个,但还有错。

网友:
好像同名端也错了。我是菜鸟随便说说。

楼主:
应该是错了,我也是菜鸟,不怎么懂,以前没用过变压器,对变压器的参数和计算不了解反激电源也不理解。这次要用到一个自适应输入36v、220v交流电输出6v 300mA直流电,逼着没法要自行瞎摸索一下
对那个图震荡部分也不怎么理解,现在看一些反激电源的资料,先充一下电再说

网友A(2014-10-25):
感觉这个软件很不靠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这个软件很不靠谱

是吗?
举个例子证明你的感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吗?
举个例子证明你的感觉。

比如说在使用运放仿真分析时,加不加电源都行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楼上的朋友
我的PROTEUS7.10是在以下地址下载的http://www.ddooo.com/softdown/22742.htm
如果你之前装过 ...

谢谢 正在找仿真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