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] AVR SPI 同时驱动TFT LCD 和 Micro SD卡

楼主(2012-12-26):
小弟闲来无事,想做个小模块,用AVR驱动一块1.8" TFT LCD 和 Micro SD 卡读取, 遇到点问题

AVR Atmega32U4 仅能用如下I/O口,来同时驱动LCD和SD卡

不解的事,我只能用这块屏,但是屏的规格好像不是SPI的,但是淘宝卖家说是SPI的,请问大侠,我需要什么其他芯片,用上图仅有的I/O来同时驱动LCD和SD卡吗?  多谢了

网友A:
两个图都不对应 不知到你在说什么

网友:
能在题目里加个“问题”两个字吗,“请教”两字不加就不加了

网友:
屏应该是spi的,12864都可以用spi驱动的,miso留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图都不对应 不知到你在说什么

要对应,我就不问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对应,我就不问了

好吧,我再看了下,SDA连接单片机的MOSI,,,,SCL连接单片机的SCK,,在给个片选信号应该就可以了,不过没有读的功能了,只能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我再看了下,SDA连接单片机的MOSI,,,,SCL连接单片机的SCK,,在给个片选信号应该就可以了,不过没有 ...

多谢, SD 卡的读写, MOSI 、MISO 和 SCK 加上一个 CS-SD 片选,应该没问题的。

余下的问题就是,剩余的引脚,能否驱动起来那块屏:

屏的RS, SDA, SCL 我需要分别接在单片机图中的哪些脚呢? SDA, SCL 好像是I2C的协议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, SD 卡的读写, MOSI 、MISO 和 SCK 加上一个 CS-SD 片选,应该没问题的。

余下的问题就是,剩余 ...

单片机的 MOSI 分别连接 SD卡的MOSI 和屏的 SDA ,单片机的MISO 连接 SD卡的MISO,,单片机的SCK 分别连接 SD卡的SCK和屏的SCL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的 MOSI 分别连接 SD卡的MOSI 和屏的 SDA ,单片机的MISO 连接 SD卡的MISO,,单片机的SCK 分别连 ...

试试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