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一款8脚单片机,最好是51或AVR,有串口,低功耗,有内部RC

楼主(2012-12-26):
寻找一款8脚单片机,最好是51或AVR,有串口,低功耗,有内部RC 振荡器  ,望能推荐下,谢谢

楼主:
各位,帮帮忙啊,

网友:
刚看了下LGT 8PIN的是单线的UART。估计像485一样半双工了。

网友:
pic、avr、stc、lgt,,,,都有8pin的

sonix、emc,好像也有,,,另外10pin的有  LPC93x、SyncMos、、、、

网友:
philips89lpc900系列

网友:
找我呀,串口通讯用IO口来模拟一下就OK.

网友:
LGT必需的

网友:
stc15的没有串口 是模拟出来的串口 不建议使用

网友:
加密性能是关键。

STC15F系列貌似没有人拿到10万奖金。呵呵。

楼主:
看了一下,pic12c508  功耗太理想了,就是没串口,,好像还不能用C写

网友:
stc15F100系列用pwm来模拟RC,可以么?补充下好像8毛钱一片,算便宜了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一下,pic12c508  功耗太理想了,就是没串口,,好像还不能用C写

支持C的

楼主:
stc15F功耗有点大,是电池供电.

网友:
8脚还想有串口?

网友:
ATtiny 13?8脚的都要模拟串口的吧

楼主:
stc15刚拿芯片测,电流7MA   5V供电.   串口可以模拟一个,但一定能用C.  Flash不小于2K才好模拟串口.

网友:
8脚的貌似没有带硬件UART的。用ATMEGA48PA吧,功耗比较低。

网友:
推荐ATtiny 13 模拟

网友:
stm8 里边有8脚的吧

网友:
AVR单片机中引脚最少的属tiny系列,但是tiny系列8脚的单片机没有串口。

楼主:
找到笙泉一芯片, MA86EL104 有串口,8脚, 内置RC , 要用串口,怕RC不准. 在找波特率自动适应例子

网友(2013-01-25):
8脚有串口的恐怕不多.......

网友:
8脚的 带串口的好像很少吧  楼主   那你难找了

网友:
PIC12F1822
PIC12F184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