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王和西门子PLC200通信

楼主(2012-12-26):
请问有没有大侠用过组态王和西门子PLC200通信的?是不是需要S7-200 PC ACCESS V1.0 SP6 软件啊?能略微讲解一下配置方法吗?
没有用过组态软件,各种不了解,到西门子官网上下载,发现不能下,不知道这个软件是不是绝对必要,还有其他通信方法吗?还请知道的前辈指点迷津~
多谢了!~

网友A:
直接连即可,走PPI协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连即可,走PPI协议。

多谢多谢,纠结的一晚上没睡好。
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连吗?实在是大白啊!

网友B:
组态王与西门子plc不用其他东西,直接用串口接plc的通信口就完事了,组态王添加新设备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组态王与西门子plc不用其他东西,直接用串口接plc的通信口就完事了,组态王添加新设备。。。 ...

多谢解答!~
刚用组态王配置了S7-200 USB的设备,串口对应正确,但信息窗口提示“打开通讯设备失败”,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?
用的是简单的电路,按钮M0.0控制指示灯Q0.0开关的。
谢谢~

网友C:
组态王里面设备地址不能为0,否则会打开通信设备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组态王里面设备地址不能为0,否则会打开通信设备失败

多谢解答!~

我用的是USB,设备地址格式应该是是xx:xx,
前一个xx是PLC,后一个xx对应的是波特率,0对应9600,1对应19200;
我看说明里面PLC默认是2,设备地址我就设置了2:1,波特率我也对应的改成了19200,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吧,还请指教?

您说的是PPI通信吗?我也不知道PPI通信是不是跟USB一样,直接新建I/O设备,我也试了一下,设备地址写的是2,波特率也对应了,结果还是失败。。。

请教设备地址是怎么看的?我只指导COM口跟硬件的COM口对应,现在是程序可以下载,但跟组态王通信不上啊。

网友:
PC ACCESS V1.0 SP6是西门子的OPC server ,如果你想用也可以,但是正常地组态是不需要用这个地,组态都有驱动,如果没有驱动或是还想发布OPC,那么你可以用这个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多谢解答!~

我用的是USB,设备地址格式应该是是xx:xx,

usb是个串口转化工具,应该对应硬件串口如果COM3,组态王直接连接COM3,地址对应PLC的地址,默认是2,9600,偶效验,如果你想提高波特率,先设置PLC!

网友:
应该不用其它软件的,直接可以连接的!

网友:
直接连接,在组态王里面设置一下即可.(通态在通讯里面直接选择PLC型号即可)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usb是个串口转化工具,应该对应硬件串口如果COM3,组态王直接连接COM3,地址对应PLC的地址,默认是2,9600 ...

多谢,您说的对。
后来没有用USB,直接用的232串口,通信成功,一开始设置奇偶校验为“无校验”,一直不成功,后来发现改成“偶校验”可以了。
请问这个是因为PLC默认的奇偶校验试“偶校验”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,您说的对。
后来没有用USB,直接用的232串口,通信成功,一开始设置奇偶校验为“无校验”,一直不 ...

谢什么,有好资料大家一起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