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种寄存器输出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12-12-26):
1:module XX (clk,dout);
     input clk;
     output [3:0] dout;
     reg [3:0] dout;
     .
     .
     .
     endmodule
2:module XX (clk,dout);
   input clk;
   output [3:0] dout;
   reg [3:0] Reg_dout;
  assign dout = Reg_dout;
  .
  .
  .
  endmodule
1的写法跟2的写法,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呢?为什么2要另外定义一个寄存器后再赋值给输出呢?

网友:
效果上,无区别。
如果考虑扩展和修改的话,wire的输出好改一点。

网友:
没啥区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