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一个Cyclone IV芯片RAM使用问题

楼主(2012-12-26):
再问一个Cyclone IV芯片RAM使用问题
我用的是Cyclone IV芯片,内部存储器为M9K块
我定义了12个FIFO,每个FIFO,深度为2K,位宽为17bit
按道理每个FIFO应该消耗4个M9K块就够了
可是综合结果是只有4个FIFO消耗的4个M9K块,而剩余8个FIFO消耗了5个M9K块
求解,为什么有些FIFO用了5个M9K块,它怎么综合的?有优化设置选项吗?

网友:
正常正常。不用的模块综合时就优化掉了。

网友:
Quartus II对用户所配置的存储器默认是拆位宽不拆深度
所以对于17*2K的FIFO
综合器拆分方式为4个4*2K、1个1*8K
所以总共消耗5个M9K块

网友A:
1楼跟三楼是头像中的关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楼跟三楼是头像中的关系吗?

小号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