缺少头文件fsl.h

楼主(2012-12-26):
最近在玩xilinx的microblaze 和 zynq,在EDK里写c代码的时候发现缺少fsl.h头文件,里面涉及到两个函数——putfsl(val, id) 和 getfsl(val, id) 。

各位兄弟姐妹,谁知道fsl.h头文件在哪里添加? 是我硬件上还缺少什么模块么?

网友A:
需要添加FSL总线,生成硬件平台后会自动添加所需头文件和操作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添加FSL总线,生成硬件平台后会自动添加所需头文件和操作函数。

但是我没有用到FSL总线,只是按照axis4 stream的协议写了个自定义IP

网友A:
putfsl(val, id) 和 getfsl(val, id),看函数名就知道这两个函数是用来读写FSL总线数据的。
既然LZ写的IP是基于AXI4S总线的,怎么可能会用到FSL总线的操作函数呢……抄错代码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utfsl(val, id) 和 getfsl(val, id),看函数名就知道这两个函数是用来读写FSL总线数据的。
既然LZ写的IP是 ...

用xilinx的sdk工具生成自定义ip,其中我选择了AXI4S的slave模式,随后自动生成的例子当中,的确是有这么两个函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xilinx的sdk工具生成自定义ip,其中我选择了AXI4S的slave模式,随后自动生成的例子当中,的确是有这么 ...

在主程序里面包含一下头文件试试呢,
AXI总线还没研究,再复杂的问题就帮不了你了……XD保重,多看英文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