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干扰问题,求解啊(标题不合格,封锁ID)

楼主(2012-12-26):
我设计的一个电柜,里面有380v变频器,220v的步进驱动器。没有开通强电时485通讯非常好,但是一旦开启强电数据有时正确,有时得不到,甚至是错误的数据。但是前一段时间还工作的挺好的,就今天出问题了,采用了屏蔽线通讯,求解方法啊!!!!

网友:
485 专用线吗  带屏蔽吗?

楼主:
用的4x0.3的双层屏蔽线

楼主:
线的质量应该没问题的吧

楼主:
求高手指导啊?用的mega128做的,通讯芯片VP3082

网友:
CPU的电源和强电电源隔离没有?

楼主:
隔离了,强电在电柜的一面,弱电放在了电柜的另外一面。而且通讯长度只有5米左右

网友:
我之前做实验的时候出现过经常丢数据的情况,后来改了一下发送和接受的fifo深度就好了

网友:
需要调试器吗?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id=21613288966

楼主:
恩,我试试看。不过我觉得很可能是干扰的问题,没干扰时通讯好的,开启了变频器和步进电机时数据就是错误的

网友:
你懂了485没?现场是如何布线的?

网友:
降低波特率试一下

网友:
要是之前好用 现在不好用
你看看485的接插件上,线缆压接焊接这些有没有问题
还可以试试485通信中加上地线

楼主:
波特率我设置了9600,只要变频器,步进驱动器不开启通讯非常正常,一开启了就出现通讯数据错误。我的通讯线和动力线是分开走线的,通讯线换成了双绞线还是会有干扰。坑爹啊,搞不好不能回去过年啊

网友:
加个带隔离的485中继器隔离下。这个我接触过很多类似的案例都是这么解决的。

网友:
这中应用一般都是布线的问题,检查屏蔽线的保护地的链接,我公司在一个电站就是保护地链接走了大环,导致烧了一批板子,通信也完蛋;
布线分开,用双绞,还有干扰,地线也没有问题,那可能你的485电路设计估计有不妥的地方,建议加隔离中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