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码液晶的驱动请教。(标题不合格,封锁ID)

楼主(2012-12-26):
朋友要生产电子日历,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温度,打算采用段码液晶玻璃片自己做驱动。 从成本考虑,不知用专门的驱动IC,还是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合适?看了篇文章说普通IO驱动液晶的,感觉也不错。请各位朋友提提建议吧。

网友:
可以选择io口比较多的MCU来搞

网友:
建议先买几款用用,使用完后总结总结在设计自己的

楼主:
请推荐些常用的段码液晶玻璃片的驱动IC,知道大致市场价的也说一下吧。

网友:
HT1621B,国产的才1RMB左右

网友:
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吧,cs1621

网友:
哦和楼上的是一样的ht1621

网友:
如果你是用电池供电,建意你用单片机自带的,功耗会更低些!

网友:
用430带液晶驱动的。

网友:
电子日历有专用芯片的,用MCU+驱动芯肯定成本高 如果量够大我可以帮你打听下

网友:
可用软件模拟.......记得在一本书上见过.......

网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F%E6%B6%B2%E6%99%B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