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路出家,想学嵌入 有人指点下该怎么学吗?

楼主(2012-12-27):
希望能有人指点,能不能学的会,都需要准备哪些知识或者是硬件等等。  硬件方面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一些帮助。

楼主:
跪求 老师!

网友A:
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嵌入式是啥呢。。。

楼主:
很难是吗,那我这半路的 看来就不要想了吧。

网友:
用MCP写个简单程序就叫嵌入式,朝里有人就可以申报软件认证,退税!

网友:
先买个arm9+linux开发板,
看下arm结构体系与编程
看下arm芯片数据手册
裸机编程
装个虚拟机linux
移植uboot
移植linux
写应用程序

网友B:
有时间把这里的经典书看一下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571859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嵌入式是啥呢。。。

嵌在设备里面的CPU编程叫嵌入式编程。

网友:
半路出家就搞单片机吧。或者学好C语言做嵌入式应用软件也是可以的。搞驱动就不要了。那个折腾人。

网友:
如果楼主指的是arm-linux,那就去培训吧,自学很痛苦也很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时间把这里的经典书看一下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4571859-1-1.html

十分感谢,我了解下,看看自己适合不。

网友:
想半路出家来着,结果盘缠不够了,只能在深圳待一下,弄点辛苦钱作为考研经费和研一的学费。

网友(2013-01-27):
同是半路出家的和尚,我说说自己的经验吧,仅供参考哈。

1. 做软件工程师的话,硬件只要会看原理图,最好PCB也能看懂点,有时看PCB比看原理来得更方便。
    开学前,需要具备汇编,C语言的知识。C啊C啊C啊……
    Linux下编程,需要自己写Makefile,其中又牵扯到SHELL脚本的知识,遇到就GOOGLE,网上找个几十页的简单教程看看也行。
    最好先别搞一大堆教材、电子书啥的,看着都头大了,哪还有激情学下去。
    搞底层,免不了要看英文手册,如果LZ和我一样,悲催的连CET-4都过不了,就下个金山词霸吧,超好用哦。
2. 买块实验板,用ARM9的吧,我用的是TQ2440,资料很多的。
    但是别指望实验板有啥技术支持。有问题了,自己GOOGLE/BAIDU/各种论坛。
3. 推荐自己看纸质书学习,推荐韦东山老师的《嵌入式Linux完全开发手册》 + 杜春雷老师的《ARM体系结构与编程》。
    韦老师的书循序渐进,讲得不那么细(或者说繁琐),正好适合初学当教材用,因为可以很快上手,调通一个程序带来的快感,绝不亚于撸一次(YY扯远了)。
    杜老师那本书,更像是参考书,不过初学嘛,还是有必要通读一遍的,最后1、2章关于使用什么软件调试那些可以先不管。
    !!!不要看电子书,QQ一响,YY一叫,各种淫荡的弹窗,很容易走神的。
    最好别看视频,老师课堂上一讲你就懂了,下课铃一响你就忘了。
4. 先做裸奔程序,板子上大多数的硬件模块都自己写代码驱动。
    最好能把各个模块综合到一起,做一个整板的测试程序。
5. 操作系统学习的话,推荐先学习uCOS-II内核,套用uCOS-II作者的一句话:“内核就是在不断的存储和恢复寄存器”,即便是功能不同的内核,基本的原理一定不会有很大差别。
    uCOS-II相比Linux,体积小,结构简单,更容易了解内核的基本原理。学习uCOS-II的教材,我弄的是邵贝贝的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/OS-II》(第二版)。
    之后再学习Linux。最好不要马上磕内核代码。
    跟着韦老师的书,在做完构建根文件系统之后,开发板上的内核基本上就可以跑了。
6. 再之后,就继续跟着书走,看看调试技术,驱动的部分,GUI的部分可以先不看。
7. 有了一些实践之后再看内核代码。Linux当前版本的内核体积太巨大了,找本书做向导吧,我弄的是《深入理解Linux内核》(第三版)。
    好厚的书啊,反正我还没有看完-_-!
8. OK,看完内核这本书,之后该干嘛,应该自己都很清楚了,呵呵。

最最重要的重点:
很多前辈都讲过的,最最重要的是C语言,汇编也要会,但不要求搞得很牛X。
还有个很重要的,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,Linux、ARM9、C语言啥的都只是工具,如何运用,还得有思想。
↑,这些东西,只要你做这行,就得一直学下去的,一黑到底……

几本教材理一下:
韦东山老师的      《嵌入式Linux完全开发手册》
杜春雷老师的      《ARM体系结构与编程》
邵贝贝翻译的      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/OS-II》(第二版)
好多人参与翻译的《深入理解Linux内核》(第三版)

当然,这样搞肯定比较花时间、耗精力的,但是个人一直觉得,基础,往往是最关键的,呵呵。
看过一些教育机构的课程,学嵌入式,Linux移植完,直接安卓、驱动什么的……老有人说安卓手机不稳定咯、又死机咯,都是怪安卓或者说是Linux系统烂……
要知道,维护Linux及GNU套件的都是地球上最牛X的程序员,当年组织开发安卓的安迪*鲁兵,在微软公司里玩自己的机器人,玩到被炒鱿鱼……

网友:
LS讲的很详细
orz thx 学习了

网友:
嵌入式是一个很大的行业,基本上可以分成嵌入式硬件,底层软件和上层应用,所需知识量从硬件到操作系统到软件,涵盖面非常广,最好都要有一个大体的了解。
自学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,去培训的话可以快速入门(仅仅是入门),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一个方向深入下去,有硬件基础的话会很快适应的

网友:
反正不要做技术,销售,采购,行政,随便哪个行业 混个5年都比作技术强

网友(2013-06-13):
13楼讲得很明白。很多人理解的嵌入式就是arm+linux,其实51,avr这类单片机,dsp,fpga这些都是嵌入式,范围特别大,选自己适合的搞!

网友:
我也半路出家,刚入门,入门之后就简单了,学会软件的使用和外设的配置,stm32系列,资料那是鋼钢的多,找个会的同学后者同事,指导一下。从这里开始:1、学习建立项目,2、配置时钟,配置IO,会点灯,3、配置串口,spi,can,等等,会用外设手法数据,4、学习用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