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有偿英化?找高手

楼主(2012-12-27):
有个应用软件,找人有偿英化?哪位可以有能力,请联系:1183986038   验证:英化软件

网友A:
英化?是改为英文版么?

网友:
常常听到汉化,英化还是头一次听到,有意思。

网友:
google翻译,然后修改下。这个英语要有一定水平才行了

网友:
还有软件原版不是英文的吗。

网友:
这是要出口啊
顶一顶

网友:
哈哈~~神马软件 翻译量多大 需不需要重新编译楼主也不说 ,

     如果只是翻译词汇的话还不如自己 google呢~

网友:
谷歌翻译,再参考国外同类软件的术语,应该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英化?是改为英文版么?

中文改英文,汉化的逆过程。

楼主:
中文软件改英文软件。exe文件啊!

网友:
这个难度大了,一般汉化可以用几个中文代替长串的英文字符,但反过来处理,经常发现字符长度不够用。
这是字符替换的难点。

网友:
这个难度大了,一般汉化可以用几个中文代替长串的英文字符,但反过来处理,经常发现字符长度不够用。
简化嘛,如研究开发 用R&D,用hex修改软件就可以

网友:
楼主的软件支持国际化么?就是可以被翻译(本地化)。如果软件设计支持没考虑过国家化的话这样的软件是很难翻译的。
常见的不支持国际化的设计例子:
1,UI硬编码,用于显示的字符在代码里面硬编码,(比如直接string=“XXX”,然后显示)。
2,UI中有拼接字符串,(比如string = “欢迎”+“注册”+“阿莫论坛”。这样不完整的一句话翻译起来会累死人)
3,UI中有带有字符的图片。(字符在图片里面,没法翻译)
4,UI没有用相对定位。(翻译之后字符串长度会不一样,不用相对定位会出现字符串截断)。
5,软件中的日期处理硬编码。(每个语言的日期格式是不一样的,中国YYYY-MM-DD,美国MM/DD/YYY,欧洲DD/MM/YYYY,同样一个日期字符串,在美国和欧洲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期)
6,UI不支持逆向显示。(这个在欧洲某些语言中文字是从右到左显示的,楼主这次不需要支持)
7,软件功能中有UI判断,(比如一个下拉列表里面有中文字符,软件里面根据选中的中文字符做功能判断,这时候如果翻译了软件就没法正常工作了)
8,等等......

一般软件需要翻译的部分都是用资源文件,这样需要翻译成各种语言只要翻译一下资源文件,然后替换就行了。

网友:
楼上是行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