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无线投影王方案,实现IPAD电脑画面无线传输

楼主(2012-12-27):
各位大侠,小弟走头无路了,最近老板要我开发无线投影王,类似以下的东西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id=12399536640

真的超出我的能力范围,想用三星A8处理器+无线网卡,这成本也太大了,也不在我的开发能力范围,我该怎么办

网友A:
现在还在自己开发?你太OUT了。市面上有太多专用的方案了
你对实时性有要求么?允许几秒延迟的话,市面上各种安卓pc就够用了。成品一两百块钱就行了。这类投影产品只能用来看电影,不能玩游戏的。
如果对实时性有要求的话,就很难做了。没有五六百的成本下不来的。而且很难,开发周期一年以上。

网友B:
这东西关键讲究一个DLNA,   这是我们基于ASAP1826T做方案,可以传文件,主要可以传音频.传flac,wav,mp3等,并解码。
不过我们的方案肯定不适合你,你那个要传视频,我这颗芯片可以传,但是,,,后级播高清就麻烦了, 720p,1080p传得数据量不是一般的大,一般的usb网卡都搞不定。
不做720p,1080p就有很多高端A8适合,有TI, 三星,freescale。
如果你在接收到视频文件后,再加颗视频解码的就可以。 其他对这个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email: jackie.luo@ferry-semi.com

但是如2楼所说。应该选现成的高端a8  linux方案,基于DLNA协议去做,否则后面会被DLNA在后面追着屁股赶,很难受的。
给您一个思路,大致有3个步骤。

1.  wifi驱动,你买的现成的wifi网卡,所以wifi驱动移植到linux上就行,原厂的linux驱动一般都很稳定。(网上有很多范例)
2.  以太网协议栈,你自己搭建一个,(网上有很多范例)
3.  音频解码,视频解码,图片解码。linux下有很多现成的解码程序。(网上有很多范例)。

这3个部分搞定,就行了,如果你以前搞过,如果有个现成的板,2个月搞定。
但是你没有现成的板,还得画原理图,画pcb。加上以前没有搞过, 5个月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还在自己开发?你太OUT了。市面上有太多专用的方案了
你对实时性有要求么?允许几秒延迟的话,市面上各 ...

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,传输视频要比较流畅,12百元的案桌机哪里有卖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关键讲究一个DLNA,   这是我们基于ASAP1826T做方案,可以传文件,主要可以传音频.传flac,wav,mp3等, ...

谢谢楼上高手耐心解答,感觉要走的路太长了,不过看了你的步骤,我试试看

网友:
现在这个真便宜呀,前些年都要三-五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