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 的示波器显示速度很快,要如何慢下来?

楼主(2012-12-27):
大家好:

我在操作 Multisim 的示波器时发觉画面闪得很快,不知道有没有什麽方法可以让画面显示平稳一点,或是慢动作播放,谢谢。

网友:
用Single或Normal方式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盼有人回应。

网友(2013-02-03):
调调周期试一下

网友:
好像没有吧,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亲, 示波器有触发, 你弄好再看看

网友:
我想请教一下,从哪里可以下载一个好用的multisim软件?贴个链接吗?先谢谢了

网友:
Single 单次触发吧。

网友A:
这伙计是不是看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智商拙计啊

网友:
教你个好方法吧,给你的电脑换个32768的晶振就好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伙计是不是看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智商拙计啊

看不懂,或者在等待教程之类的回复,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拿台真的示波器玩玩,上手了就知道用了

网友(2013-04-02):
选用单次的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