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AC220V转DC12V 方案

楼主(2012-12-27):
论坛的各位师傅们,有没有这样一个方案
AC 220V 经过整流滤波 后 直接转换成12V ,可以非飞隔离方案 , 功率很小1W就够了,空载时功耗小于0.3W

网友:
阻容降压。

网友:
阻容降压,成本低,功耗低,非隔离

网友:
lnk306,304

网友:
ACDC芯片buck电路 成本稍高大概2-4元
RCC隔离非隔离都差不太多 隔离的稍微贵一些 大概在1.8-3元的养子

网友:
阻容降价最便宜~而且你需要的功率这么小,损耗并不大
AC-DC还需要不少外围元件,不划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