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DTU数据收发的问题,是否收到一个字节就发送出去?

楼主(2012-12-27):
RT:请教DTU的驱动,是否收到一个字节就发出去呀? 如果接收时间不确定,接收字节长度不确定的话,怎么处理数据包呢?

网友:
在串口接受的没两个字节之间做时间的超时处理,超过一定时间作为一帧数据的结束标志

楼主:
我在接收中断里每进一次就发送一次收到的数据可以吗

楼主:
顶啊,高手们进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