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陀螺板做好了,欢迎扔鸡蛋···

楼主(2012-12-27):
这次在坛子里打板丝印层偏了一点,不过不影响使用
板子焊好了,但感觉肯定有问题,不知大家都怎么焊接,望有经验的赐教,焊接5883时为难死了,最后直接用风枪300去吹,结果刚上电,5883就冒烟了····

网友A:
上电就冒烟?lz上电之前会测一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电就冒烟?lz上电之前会测一测吗?

我测过了,没短路才上电,结果5883挂了

网友B:
我一般都是先焊好电源,测试OK了,才焊其他比较值钱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都是先焊好电源,测试OK了,才焊其他比较值钱的东西

我的电源很正常的,单片机、4200\085\345都没事,就5883挂了,正准备测试一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电源很正常的,单片机、4200\085\345都没事,就5883挂了,正准备测试一下 ...

焊短路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焊短路了吗?

没短路,上电前测试了,阻值进800欧姆

网友D:
HMC5883  还会冒烟  ?

前一段时间  我也焊接5883  费死劲了 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MC5883  还会冒烟  ?

前一段时间  我也焊接5883  费死劲了 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我还有一套,焊接时是不是先把焊盘加锡,然后用刀头烙铁去焊接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还有一套,焊接时是不是先把焊盘加锡,然后用刀头烙铁去焊接?

刀头烙铁不好焊接,反正 我焊不成,我用的热风枪吹的  提前要吧芯片 焊盘镀锡 还要加助焊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都是先焊好电源,测试OK了,才焊其他比较值钱的东西

我们师兄也是这么教育我们这些小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刀头烙铁不好焊接,反正 我焊不成,我用的热风枪吹的  提前要吧芯片 焊盘镀锡 还要加助焊膏  ...

5883不是说不可以用风枪吹吗?你把风枪温度调的多少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们师兄也是这么教育我们这些小弟的

这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啊~
最近搞了几片LM3S811,电源什么的都测试好了,焊完芯片上电也OK,一烧程序,电源芯片立刻爆掉。
后来找ti申请了一片免费的,重新换上,一切正常。
严重怀疑之前买到的是假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883不是说不可以用风枪吹吗?你把风枪温度调的多少啊?

先在焊盘上涂点锡,再吹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实在不行就要看你的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了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方法也不是万能的啊~
最近搞了几片LM3S811,电源什么的都测试好了,焊完芯片上电也OK,一烧程序,电源 ...

哎呀,我的天, ,还有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昨晚烙铁焊接ADXL345,读ID=0x50.今天到公司上热风枪,晚上回去看看

网友:
楼主程序读出的数据正确吗?我也弄了个读出来的数据不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883不是说不可以用风枪吹吗?你把风枪温度调的多少啊?

250度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测过了,没短路才上电,结果5883挂了

lz查出原因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