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05稳压小疑问

楼主(2012-12-27):
小弟买了一个5v充电器(额定输出电压),实际值是5.44V,经过7805稳压后,发现供给单片机的电压值是4.44V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,求大侠指点

网友:
你的输入低于参数推荐输入幅度

网友:
还要什么7805呢,直接接就完了

网友:
7805的输入输出电压差要大于2V才好

你这情况直接单片机应该没啥问题

网友:
7805是需要高于一定的输入压差才可以稳压工作的……一般要7V以上输入才可以用7805哦

网友:
要降零点几伏可以串个二极管

网友:
楼主,好生看下7805的资料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你那个不会是给锂电池充电用的电源吧!如果是用于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,一般输出要限制4.2V左右,防止充爆电池的,你如果要用在其它场合,需要自己再改装一下的。

网友:
7805最低的输入电压要求7V吧

网友:
输入电压没有足够高

网友:
没正常工作,输入至少要求7V

网友:
输入电压低于了2V的压差.顺带提醒下,楼主的标题貌似有点危险,赶紧改改吧.

网友:
线性稳压源不是LDO,自己看下手册

网友:
直接在电源正极入口串一个电阻不就行了嘛

网友:
不放心的话串个二极管就 OK 了、

网友:
7805的Vin要大于Uout+2V,好好看下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