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步剖析某公司的门禁系统!

楼主(2012-12-27):
近日,实验室购得某公司RFID门禁系统。尚未安装,本着对门禁系统的好奇心,于是趁老师不在,偷偷拆卸一番,结果如下,与坛友共享。
1、先来找拆卸后的全家照(简单拆了下,不敢全拆,拍弄坏,几千块的东西啊)

基本上有五个部分组成吧,一个主板,主板上要连接下面四个部分;电磁锁、开门按钮、报警器、电源;
2、主板

从板子上看不出什么控制器芯片,因为芯片上居然是空白的, 没有具体型号的字符,让我很纠结。
接口中有RS485的接口,1200米内小区通信,RS485总线果断是比较好的选择啊!
电源输入是12V,没有负电压,只有正和地。有个继电器,目测是控制后面的电磁锁的;

3、电源
旁边有个变压器,然后经过7812和7912稳压,然后引出7个接线端子。
分别是继电器的常开NC、常闭NO、GND,+12V,NC,control- ,control+,后面的control-+不晓得是干嘛用的,只晓得,把继电器的NC和GND接到后面的电磁锁
的V+和V-然后哦就可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锁了。

4、电磁锁
其实就是有磁就吸合,无磁就松开。很简单的原理,不过,安装的时候确实很费周折。有两个固定的螺丝居然是从从旁边开始拧的,我几乎拆卸了全部才发现这个
猥琐的秘密,好吧,是我眼拙。

看上图,就是左上角中间的洞里面。

5、开门钥匙
安装在房间里的,按下,门就开了。

还有一个电动幕布,也拆了,哈哈,改天上传给大家瞧瞧!

网友A:
上次拆一个也是MCU磨过的,一个白板,看不到什么

网友B:
这个门禁没有那么贵,估计有人收回扣了。比较简单的,应该不是大型门禁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门禁没有那么贵,估计有人收回扣了。比较简单的,应该不是大型门禁系统 ...

恩恩,我也觉得,不是很难。被黑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次拆一个也是MCU磨过的,一个白板,看不到什么

如果知道原理图,估计我们做出来也很容易啊

网友:
原理图自己对照实物超一下。就有了

楼主:
不是那么简单的吧。

网友(2013-02-16):
这个属于门禁中的低端货,一般300-400块有的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那么简单的吧。

winbona的芯片W77E058楼主去查查

网友(2013-05-04):
这个东东要几千呀!

网友:
cpu是51芯片的没有这么贵

网友(2013-06-05):
呵呵,貌似不是我上家公司的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用51做的门禁,存储器用的是sst的

网友C:
这种不要门禁系统,应该就叫出入控制系统。现在国内弄个控制器就叫门禁系统!不能不说是国人的悲哀。看这电源都没有做融离!

网友(2013-07-07)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不要门禁系统,应该就叫出入控制系统。现在国内弄个控制器就叫门禁系统!不能不说是国人的悲哀。看这电 ...

行家

网友(2013-12-06):
毕业设计 用STM32做个门禁系统   没有思路  求大神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