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贴研究STM32 WIFI,打造2013年最酷的贴

楼主(2012-12-28):
目前手上有USI(环隆电气)WM-G-MR-09的linux驱动,wince驱动,内部芯片是Marvell 的88w8686

两份代码流程基本上一样,具体实现方式稍有不同。

从linux应用的角度来看,WIFI驱动和DM9000驱动并无差别,差别只在eth0,wlan0或者eth0,eth1,这样说来,搞过linux的人知道怎么回事了,
应用的话,WIFI驱动和协议都不需要去了解,只需要会socket编程

从STM32的角度来看,底层需要移植wifi的驱动,这部分包括SPI的读写,固件的下载,wlan驱动(通过命令控制WIFI模块,读取相关的802.11数据),实现TCP/IP协议

硬件连接方式通过SPI接口
SPI_CS
SPI_MISO
SPI_MOSI
SPI_SCK
INT

SPI通信采用16位方式,模式CPOL=0,CPHA=0
读取WM-G-MR-09 ID = 0x000b
然后写寄存器,下载固件

项目完成后资料将全部开源

来自 2楼

楼主(2013-05-14):
源码来了,这里楼主位不能修改了,发布在另外一个帖子了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34196-1-2.html

网友(2012-12-28):
我顶一下,支持开源!!!!

网友:
严重支持  一直想搞这个wifi模块

网友A:
真是不错,买了百为的开发板我算是值了

网友B:
我会静悄悄的告诉你rt-thread已经实现了么.

网友:
我记得微星的tcp/ip有支持wifi的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。 这个非常好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,等待楼主。这个非常好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会静悄悄的告诉你rt-thread已经实现了么.

这么有效率!

我又多了一个上rt的理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会静悄悄的告诉你rt-thread已经实现了么.

rt-thread用的是STM32F4,有操作系统,文件系统。
我们打算只在裸机上实现,不需要文件系统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是不错,买了百为的开发板我算是值了

我们的开发板资料一直有更新,留意amo这里就行了

网友:
等待 LZ 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会失败

失败乃成功之母,linux那么庞大大家都可以搞定,WIF相信也没想像中的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会静悄悄的告诉你rt-thread已经实现了么.

RT支持哪些wifi 芯片?

网友:
淘宝上有卖的已经实现了

网友:
支持LZ,找了好久了。

网友D:
请问楼主有没有WM-G-MR-08模块的驱动,TB上这个模块比WM-G-MR-09还便宜大约一半吧。如果能用就太超值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有没有WM-G-MR-08模块的驱动,TB上这个模块比WM-G-MR-09还便宜大约一半吧。如果能用就太超值了。 ...

WM-G-MR-08那个貌似是很老的芯片了,现在WM-G-MR-09也很便宜,明年估计还会将到三十以内

网友:
等待LZ的好消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t-thread用的是STM32F4,有操作系统,文件系统。
我们打算只在裸机上实现,不需要文件系统之类的 ...

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人实现了,但是没有开源。

网友:
等待楼主的好消息,WIFI这个东西比较复杂,是牛人们搞的事

网友:
等待楼主的好消息啊!
支持楼主!

网友:
问题在于wpa

网友:
支持楼主,期待早日成功后共享。

网友:
支持楼主,祝你成功。

网友:
这个绝对支持

网友:
支持楼主的研究,希望能开源

网友:
支持楼主,多多开源

网友:
挺好学习下Wifi

网友:
搭贴跟着学习

网友:
强烈支持楼猪,开放性。ST32是牛啊

楼主:
88w8686 SPI管脚定义如上图

STM32采用SPI1接口与WM-G-MR-09的连接如下

STM32F103ZET6            WM-G-MR-09
PC0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PI_CS
PC5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PI_INT
PA6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PI_MISO
PA7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PI_MOSI
PA5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SPI_CLK

STM32和WM-G-MR-09通信的第一个数据是由STM32发出
SPI数据是MSB方式

写操作时写完地址可以立即写数据

读操作时写完地址需要延时再读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会失败

宝马哥有何高见

网友:
楼主能上传下 WM-G-MR-09 的封装吗?

网友:
顶一个, LZ加油啊

网友:
rt-thread是个好东西,+1

网友:
支持楼主研究STM32 WIFI

网友:
支持!密切关注此贴!

楼主:
88w8686比较重要的一个寄存器0x5c 中断状态寄存器HOST_INT_STATUS_REG

其中位定义如下
/* Bit definition for HOST_INT_STATUS (Host Interrupt Status) */
#define GHIS_TxDnLdRd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BIT_0
#define GHIS_RxUpLdRd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BIT_1
#define GHIS_CmdDnLdRd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BIT_2
#define GHIS_CardEv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BIT_3
#define GHIS_CmdUpLdRd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BIT_4

GHIS_TxDnLdRdy表示8686准备好可以发送数据
GHIS_RxUpLdRdy表示8686接收到数据
GHIS_CmdDnLdRdy表示8686准备接收命令
GHIS_CardEvent表示有事件中断
GHIS_CmdUpLdRdy表示命令回应中断

自己翻译的还是不太习惯,还是看英文的舒服,呵呵

网友:
支持,请及时更新

网友:
内部芯片是Marvell 的88w8686

通讯稳定吗

网友:
mark,跟帖学习;每日关注进度。

网友:
要是能搞定wpa就牛了。哈

网友:
楼主要裸机实现?

网友:
好帖,顶下,收藏明年研究(过几天哈)

网友:
有多快的速率?

网友E:
楼主有点滞后了,呵呵,淘宝上已经有在卖的了,都支持裸机运行,一个是叫新动力,从Linux移植的代码,另一个叫微嵌科技,从wince移植的代码,都挺好的,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关注一下,个人觉得实在没必要自己从底层再弄一遍,有精力不如把现有的东西弄得更完善一点。

网友F:
请问楼主研究的stm32 wifi是带操作系统的还是不带的呢?请明示一下。

网友:
支持来源共享

楼主:
每个传输的数据包(802.3或802.11)包括发送和接收,以硬件规格头部开始(可选),紧跟着包描述符(必须),然后才是具体的数据包。
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包描述符是不一样的。

接收数据包的描述符如下:
/** RxPD Descriptor */
typedef struct _RxPD
{
        /** Current Rx packet status */
    u16 RxStatus;

        /** SNR */
    u8 SNR;

        /** Tx Control */
    u8 RxControl;

        /** Pkt Length */
    u16 PktLen;

        /** Noise Floor */
    u8 NF;

        /** Rx Packet Rate */
    u8 RxRate;

        /** Pkt offset */
    u32 PktOffset;
    u8 RxPacketType;
    u8 Reserved_1[3];
        /** Pkt Priority */
    u8 Priority;
    u8 Reserved[3];

} __ATTRIB_PACK__ RxPD, *PRxPD;

发送数据包的描述符如下:
/** TxPD descriptor */
typedef struct _TxPD
{
    /** Current Tx packet status */
    u32 TxStatus;
    /** Tx Control */
    u32 TxControl;
    u32 TxPacketLocation;
    /** Tx packet length */
    u16 TxPacketLength;
        /**Destination MAC address */
    u8 TxDestAddr[MRVDRV_ETH_ADDR_LEN];
    /** Pkt Priority */
    u8 Priority;
    /** Trasnit Pkt Flags*/
    u8 Flags;
    /** Amount of time the packet has been queued in the driver (units = 2ms)*/
    u8 PktDelay_2ms;
    /** Reserved */
    u8 Reserved1;

} __ATTRIB_PACK__ TxPD, *PTxPD;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点滞后了,呵呵,淘宝上已经有在卖的了,都支持裸机运行,一个是叫新动力,从Linux移植的代码,另一 ...

如果对WIFI和8686这个模块不了解,估计买个代码回来想用起来都挺困难的,我相信这里的研究能帮助彻底的了解WIFI底层
以及如何使用到具体的项目中去,but……给我点时间

网友:
留个记号,稍后下载。

网友:
楼主 研究的 怎样了啊?

网友:
记号一下

网友:
没弄过WIFI模块,有空玩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楼主研究的stm32 wifi是带操作系统的还是不带的呢?请明示一下。

不带操作系统的,带linux操作系统的早已实现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带操作系统的,带linux操作系统的早已实现了

哦,最近我们也在搞这个不带OS的WIFI驱动,前两天在TB上看到一个stm32直接驱动WIFI的,不知真假,楼主,你怎么看?

网友:
好,我等着

网友:
目前手上有USI(环隆电气)WM-G-MR-09的linux驱动,wince驱动,内部芯片是Marvell 的88w8686

两份代码流程基本上一样,具体实现方式稍有不同。

从linux应用的角度来看,WIFI驱动和DM9000驱动并无差别,差别只在eth0,wlan0或者eth0,eth1,这样说来,搞过linux的人知道怎么回事了,
应用的话,WIFI驱动和协议都不需要去了解,只需要会socket编程

从STM32的角度来看,底层需要移植wifi的驱动,这部分包括SPI的读写,固件的下载,wlan驱动(通过命令控制WIFI模块,读取相关的802.11数据),实现TCP/IP协议

硬件连接方式通过SPI接口
SPI_CS
SPI_MISO
SPI_MOSI
SPI_SCK
INT

SPI通信采用16位方式,模式CPOL=0,CPHA=0
读取WM-G-MR-09 ID = 0x000b
然后写寄存器,下载固件

项目完成后资料将全部开源

网友(2014-02-21):
WM-G-MR-09+LWIP

网友G:
刚好也需要开发wifi, 拿走了,谢谢您 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刚好也需要开发wifi, 拿走了,谢谢您 :)

多谢支持

网友H:
支持LZ,但这个芯片听闻已经停产,不适合用户项目评估,玩玩还可以。不知道有没有替代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支持LZ,但这个芯片听闻已经停产,不适合用户项目评估,玩玩还可以。不知道有没有替代品 ...

2440也早就说停产了,现在还有货。需要WM-G-MR-09-REF2可以联系我,小批量大批量都可以

楼主(2014-05-12):
这头像很像以前公司的领导

楼主:
最新源码已经移植到屠龙LPC1788开发板上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支持楼主!!!!

多谢支持

网友J:
支持楼主!!!!太牛B, 纯支持了

楼主(2014-06-26):
引用 网友J:
支持楼主!!!!太牛B, 纯支持了

回帖也是一种支持,这种支持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,谢谢你

网友:
目前在搞WiFi

网友:
mark一下好好研究

网友:
表示看不懂啊

网友(2014-11-03):
好东西  正需要呢  学习学习

网友:
有没有裁减成8位机的驱动的,这个有优势啊

网友(2015-01-06):
支持,STM32做网络有优势吗?我总认为不如用便宜的网络IC 如RT系列,但不会linux

网友:
想自己做个88w868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