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做WEB网页动态数据交换问题,大伙都进来说说啊!

楼主(2012-12-28):
关于STM做WEB网页动态数据交换问题,在不刷新整个网页的情况下,实时更新数据。我在网上看到是用HTML读取XML里的数据,但应该怎么发送数据到XML了,更新XML里的数据呢?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吧。另:STM32获取WEB数据是采用GET的方式。

附件里有STM32源码,HTML,XML源码,和把网页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工具,嵌入式WEB资料,希望对需要学习WEB的伙计有用,愿国民电子技术水平更上一层楼!

楼主:
为嘛没人回复呢?

网友A:
性能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性能怎么样?

我只做基本的功能,就是显示几个数据而已。

网友:
这个 还好。我觉得就是基本功能能配置简单的东西,显示简单的东西,就够了。毕竟是stm32还算单片机。不需要像真正的服务器一样,大量的吞吐。谢谢楼主先。

网友B:
楼主上传的那个PDF是基于STM32的?貌似是ARM9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上传的那个PDF是基于STM32的?貌似是ARM9的吧?

是的。作一个参考吧

网友:
谢谢,留着备用

网友C:
极度好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极度好解决。

能简单说明一下吗?

网友D:
请求的xml文件动态生成,例如用sprintf格式化你需要的数据到buff,接收到请求后,发送 xml格式的http头,然后直接发送缓存就可以了。
uint8_t buff[1024];
uint8_t fmt[]=
{
uint8_t
<?xml version="1.0" encoding="gb2312"?>
<measure>
<ch_one>%d</ch_one>
<ch_two>%d</ch_two>
<ch_three>%d</ch_three>
<ch_four>%d</ch_four>
</measure>
}
sprintf(buff,fmt,data0,data1,data2,data3);

这些是伪代码,不见得能编译通过,有些字符需要转义,如果使用浮点数的话改一下格式化的格式。
希望能对你有帮助!

网友E:
可以用ajax来实现 比较爽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用ajax来实现 比较爽啊!

能简单分享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求的xml文件动态生成,例如用sprintf格式化你需要的数据到buff,接收到请求后,发送 xml格式的http头,然 ...

谢谢您的分享!

网友(2013-01-27):
我也准备弄个stm32发给指定网站,指定数据的东东,不过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。

网友:
留贴备用!

网友(2013-03-18):
楼主,,能分享一下你做的源码啊?局部刷新好像有点困难,,我现在连整个刷新都还没弄成呢

网友:
学习学习,留着备用

网友:
问题是否已解决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用ajax来实现 比较爽啊!

能分享一个简单的DMOE吗?想了解整个处理的流程,谢谢

网友(2013-05-10):
宁SHA错,不放过。

网友:
xml是不错的选择  参考下楼主的fs  我现在还没看到一个比较好的fs

网友(2013-12-19):
ajax 直接返回TXT 字符串就行了,没必要XM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