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 导致XT1LFOFFG=1晶振故障检测无法通过的现象总结

楼主(2012-12-28):
以前写程序,长碰到这个现象;
本来程序好好地,加了一个函数之后,程序就不怕了,一进入调试状态,就停留在晶振故障检测处:
  do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循环检测直到XT1,XT2和DCO稳定
    UCSCTL7 &= ~(XT2OFFG + XT1LFOFFG + XT1HFOFFG + DCOFFG); // 清除XT1,XT2,DCO故障标志
  SFR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故障标志
}while (SFRIFG1&OFIF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查询振荡器故障标志
  UCSCTL6 &= ~(XT2DRIVE0+XT2DRIVE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根据预期的频率设置XT2驱动器驱动能力 当前为最高
  UCSCTL4 |= SELA_0+SELS_5 + SELM_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CLK=XT1CLK, SMCLK=XT2CLK, MCLK=XT2CLK
也就是上面的do while循环中;
总有一个标志位等于1;

我说下有什么原因导致无法正常执行上面的语句:
1)外部晶振故障,晶振质量问题或者匹配电容导致的,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原因;
2)尽量不要超过单片机的最大工作频率,这就不解释了;
3)编译器优化问题,这个是最无法注意到的,尤其是在调试系统阶段;
我描述下我的经历:
开始跑个uc系统,大概在70多KB code,无忧化,系统跑的很正常;后来增加了一个新功能函数;
程序再次运行时卡在晶振故障检测循环里,无法跳出,试过变量no_init,函数调用换个位置,都无法实现;
最后偶然间,将编译优化由debug换成medium,系统正常运行,这个很奇怪,如果要深究的话也只能找IAR公司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