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 ii的io管脚跑1mhz的方波抖动

楼主(2012-12-28):
想用EP2C8Q208C8产生一个从0--50mhz的方波,但是发现,当输出的io跑到一定的频率时,上升沿跟下降沿后,有一个震荡,严重影响方波质量,频率越高,就越不像方波了,问下大家,这是不是器件的极限啊?能有什么解决办法产生我想要的理想方波呢?

网友A:
这个抖动应该是由于你的给FPGA的时钟质量就不行,不是由于I/O输出的原因。
一般开发板上的FPGA参考时钟都是30ppm的,你自己算下抖动是多少?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抖动应该是由于你的给FPGA的时钟质量就不行,不是由于I/O输出的原因。
一般开发板上的FPGA参考时钟都是 ...

在10khz情况下,方波的波形还是很漂亮的,就是频率高时,上升沿下降沿后(上升沿下降沿还是很陡的),有一个类似于电感充放电的那种震荡,不知何解。。。谢谢你的回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样的

是,下降沿处也有,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,下降沿处也有,是什么情况呢

看起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,但是你这么低的频率应该没有这么严重。你悬空测的还是接了负载测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,但是你这么低的频率应该没有这么严重。你悬空测的还是接了负载测的? ...

悬空的,谢谢你的回答

网友C:
那可以在输出IO 加个对地电阻试试,比如加个 100欧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悬空的,谢谢你的回答

悬空的话信号走到头又反射回去了,叠加在原来的信号上就这样了,加个负载试一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悬空的话信号走到头又反射回去了,叠加在原来的信号上就这样了,加个负载试一下吧。 ...

波形明显好了很多,但是还是有些震荡,还是不够平整,加的是130R电阻,跑的是10mhz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可以在输出IO 加个对地电阻试试,比如加个 100欧姆

刚试了下,波形明显好了很多,但是还是有震荡,还能有什么办法继续整的漂亮点吗?谢谢你的回答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刚试了下,波形明显好了很多,但是还是有震荡,还能有什么办法继续整的漂亮点吗?谢谢你的回答 ...

再加个小电容到地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加个小电容到地试试

加电容或电阻会对其信号有什么影响? 还有电阻可以串联添加,吸收反射回来的电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再加个小电容到地试试

电容加了不同等级的都试过,没有改变,反而更糟!谢谢你的回答

网友(2018-08-31):
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,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!~

网友:
首先示波器带宽要够,50MHz方波起码也得200MHz的示波器和探头
基本超过10MHz就要开始考虑阻抗匹配加负载电阻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地线太长了,将探头地线夹子拆掉,用个镊子搭通探头地线和板子上尽量靠近被测信号的接地点试试看

网友:
这里怎么知道源阻抗是多少呢?

网友:
测试方法很重要,看看示波器厂家的手册了解怎么测电源纹波的方法。这是基本功,但很多工程师不知道。

网友(2018-11-04):
示波器问题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