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廉价的LDO,输入大于6V,输出5V,压差小于1V,电流大...

楼主(2012-12-28):
如题,输入电压6V的样子,希望这个单个价格能够在一块钱左右吧,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

网友A:
ba05t

制造商ROHM Semiconductor
产品种类低压降 (LDO) 调节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a05t

制造商ROHM Semiconductor

谢谢,它的推荐最小压差是1V

网友B:
还是考虑DC2DC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考虑DC2DC吧

输入6V输出5V的DCDC不多,成本也要高

网友C:
TPS75833/TPS75801   电流3A,压降0.15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PS75833/TPS75801   电流3A,压降0.15V。

TI的肯定要好几块钱,估计是用不起的,电流也没必要那么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它的推荐最小压差是1V

<1V 有,但价格肯定是贵了。
自己搭一个吧。

成本: 09n03+358+tl431 < ¥1.00

网友:
要求不高的话串几个二极管- -|

网友:
电流多大?

网友D:
不知楼主所谓的大电流是需要多大?
一分价钱一分货,低压差,又有几A的输出能力,一块钱难说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楼主所谓的大电流是需要多大?
一分价钱一分货,低压差,又有几A的输出能力,一块钱难说啊! ...

不好意思,标题太长了没显示,电流1A就行

网友:
1A1块钱估计很难吧。

网友E:
找个1117的数据手册看看,里面有扩流应用的介绍。
如果对输出电压准确度要求严,可以选ADJ型的。
扩流管推荐D882.  我拿到的不足2毛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找个1117的数据手册看看,里面有扩流应用的介绍。
如果对输出电压准确度要求严,可以选ADJ型的。
扩流管推 ...

错了吧
D882 npn 怎么能用来做低压差的扩流管呢?  要用 pnp 或 pmos ,原理看我9楼的图。

网友:
MC34063适合你的要求,价格低。可以外接MOS管与电感,电流自己配置。本身有1.5A的电流能力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错了吧
D882 npn 怎么能用来做低压差的扩流管呢?  要用 pnp 或 pmos ,原理看我9楼的图。 ...

确实错了,应该推荐PNP的B772.  最为补偿,把图也贴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确实错了,应该推荐PNP的B772.  最为补偿,把图也贴一下。

谢谢,你这个图也有一个BE结的压降,用1117的话,我就两颗并联均一下流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