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msm电机相位补偿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28):
现在在利用microchip单片机做pmsm电机的foc控制,在看程序例程的时候对相位补偿计算不理解,望各位大侠赐教。
s->Kslf = s->KslfFinal = FracMpy(s->OmegaFltred,Q15(_PI / IRP_PERCALC));
令输出频率和截止频率相等,则一阶滤波后相位延时45度。
补偿角度s->ThetaOffset = CONSTANT_PHASE_SHIFT;
CONSTANT_PHASE_SHIFT Q15(THETA_ALL)
#define THETA_AT_ALL_SPEED 90
#define THETA_ALL (float)(THETA_AT_ALL_SPEED * 180.0 / 32768.0)

我不知道这个90度是怎么来的,是因为两次一阶滤波器的相位延时结果吗?
那这个180度又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两个角度要相乘,望各位赐教。

网友(2015-07-09):
顶,我也想知道,楼上能加个好友么?

网友(2016-12-14):
我也没有理解。。找到同贴了

网友(2017-02-11):
输出频率和截止频率相等,是滤波器对所有的频率进行滤波时进行的自适应方式,目的就是保持相位为固定的45°。具体的你可以将滤波方程转化为传递函数看看哈,一目了然。

用了2次滤波,相位延迟相加为固定的90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