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 Tracker项目GPS模块选型和GSM模块选型

楼主(2012-12-28):
最近boss让做一个gps tracker,gps定位后通过gprs上传给服务器,要求用电池供电,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,要求便宜,功耗低,希望各位推荐一下gps模块还有gprs模块。

网友:
sim908,二合一模块

楼主:
这个模块扯淡,功耗高不好

网友A:
直接用MTK的方案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MTK的方案吧

最近我们也有这个意向,请教下 能否介绍下MTK方案

网友:
MTK+gps套片 MTK最新的型号是 6250 但是只有一个串口 外接GPS是够了 就看你要用其他外设不

网友:
不可能没有其它外设吧?我也在搞类似项目,没搞过手机,MTK方案没底气。

网友:
呵呵 一样啊 我们是用的MCU+GPRS+GPS 成本拼不过MTK啊

楼主:
mtk的产品成本是低,但是更新速度太快了,等你产品量产的时候,你的型号都已经停产了

网友:
我推荐一个做这产品的朋友,你可以加下他Q502502562,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!

网友:
买个成品过来“模仿”吧!

网友(2015-04-07):
谁在做MTK 的all-in-one 模块,做GPS track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