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科普!小麦克分为哪几种?

楼主(2012-12-28):
在做一款光话机,通话设备。其中用到外接的麦克。在中发买了几个,台北那边也弄了几个样品!
调试时发现,用台北那边的麦克,经放大电路,会有较明显的噪音。频率为2K左右的尖脉冲,上万用表,正向导通电阻1.7K,反向12K

用中发买的麦克,噪音经放大电路后噪音很小,上万用表,正向导通电阻1.6K,反向0.8K。

是不是这两款麦克类型不一样,所以效果不一样,求麦克选型知识的科普!

网友:
坐等大师,一个AGC都弄半死

网友:
建议你试试MEMS贴片麦克风,效果很不错。有本身带放大的,可以当线路电平使用,批量价格不到4元(深圳产)

网友:
小型的一般就是电容式的了,最新的有MEMS的。
电容式的厂家太多,品质也参差不齐。不过发现手机上用的那种质量一般都不错,体积也足够小。
MEMS的还没用过,据说不错,某些参数还是不如电容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