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增加通信距离,WIFIi能否用433M频段来做?

楼主(2012-12-28):
目前,WIFI都是基于2.4G的无线通信传输,其距离都不够远。把载波频率放到433Mhz,遵循WIFI的通信协议,通信速率下降,而增大通讯距离!
如果按照:433M的RF芯片+PA+WIFI协议芯片,是否可行?(可能类似无线网桥吧)

网友A:
433的速率估计不行,2.4G用定向天线 可以传很远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33的速率估计不行,2.4G用定向天线 可以传很远的啊

433M速率肯定会打折,但2.4G的定向天线的安装是个麻烦事情,2.4G的绕射能力应该没433M好;
对于快速布置网络,连接方便方面,433M应该要好一些。

网友B:
可以搞层2.3GHZ频率的

网友C:
不行,433M ISM频段可用带宽太小,通讯速率很慢,MAC必须为低速窄带通讯优化,不能直接用高速的MAC协议。
现在已经有类似WIFI的低频无线广域网技术,叫WiMax。

网友:
国外有做过的,貌似叫超级wifi,思路和楼主一样

网友D:
要达到wifi的带宽,你得把业余频段占完,还让ham活不让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要达到wifi的带宽,你得把业余频段占完,还让ham活不让了。

OFDM的频谱就是一个矩形,HAM确实不用混了,全频段压制。

网友E(2014-10-02):
引用 网友C:
不行,433M ISM频段可用带宽太小,通讯速率很慢,MAC必须为低速窄带通讯优化,不能直接用高速的MAC协议。

wimax08年的时候给韩国做过
也是5G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现在ham玩不了了么?

所以430M不准玩OFDM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OFDM的频谱就是一个矩形,HAM确实不用混了,全频段压制。

上一个COFDM的频谱信号,8M带宽
如果433这么搞,彻底没得玩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wimax08年的时候给韩国做过
也是5G的

美国准备停播模拟电视后在空出来的700M频段搞WiMax,覆盖范围比微波频段大得多,更适合人口密度不高的地区。

网友(2016-12-21):
433可以做,加下变频器,特殊处理一下就可以

网友:
看来Appcat是 搞数字电视的?

网友:
无线电频率分配是有管理的,得按规定的用途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搞层2.3GHZ频率的

这个频道能用吗?没有被占用吗

网友:
以前跟卫通的人聊过,433M如果要达到WIFI的带宽,占用的频谱太大,会让无委会找上门的,不过在军用无人机上有人用过,个人就别想了,人家那个是背zadan的,无委会不敢找上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