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个200左右的固态硬盘,32G的

楼主(2012-12-28):
单位同意我升级电脑。我就报了一个SSD硬盘,我看淘宝上32G的SSD都是200不到,所以申购单上就写了32G的SSD硬盘,价格预估200.
请推荐一下,这个价格有什么好的SSD硬盘,可以在淘宝上买。200出头一点可以。
车间的大机器上我看到有个32G的金士顿SSD,淘宝上同样型号的要300多,这个好在哪?

网友:
这么小容量的一般是 mSATA 接口哦

楼主:
台式机用的。

网友:
小容量的速度好象不快

网友A:
干脆换个256G的,788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干脆换个256G的,788元

哪有这么便宜的?

网友:
小硬盘还是不要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有这么便宜的?

淘宝上有,搜一下就行了

楼主:
请大家继续推荐。
钱数已经写死了,就200多,所以大概也只能是32G的了。
捷波HA07-Ultra的主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