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8013与固件调试问题

楼主(2012-12-28):
大虾们,最近在调试一个按键板与68013串口通信的问题,在不加入到固件中,单单只调试串口是可以通信的,但是把代码和固件一起混合时,就不能用了,串口只能发不能收,串口也进入不了串口中断,我把串口初始化加入到TD_INIT()中,下面是我串口初始化的代码。
SCON1 = 0x50;
SMOD1 = 0;

SCON0 = 0x50;
SMOD0 = 0;

//    UART230 = 0x03;    //enable high-speed baud rate generator for serial port1.
    TMOD = (TMOD & 0x0F)|0x20;
CKCON = CKCON | 0x10;
PCON |=0x80;
TH1 = 0xB2;
TL1 = 0xB2;
// ES1 = 1;
ES0 = 1;
EA = 1;
TR1 =1;
现在串口是可以发的,串口0和1都可以发,但是不能收,也不能进入中断,恳请各位大虾帮帮忙,这个代码是加载到TD_INIT()函数中,是否这里有什么问题,还请指教。

网友(2013-06-04):
我也是初学,学习了

楼主:
恩,我已经都解决了串口同时运行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