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4c系列的e144封装的,芯片底部有个接地的焊盘怎么处理

楼主(2012-12-28):
ep4c系列的e144封装的,芯片底部有个接地的焊盘,这个怎么处理的呢?是否需要焊接,还是只要碰着就行了?

The E144 package has an exposed pad at the bottom of the package. This exposed pad is a ground pad that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ground plane of your PCB. Use this exposed pad for electrical
connectivity and not for thermal purposes.

网友A:
底下开个大点的通孔焊盘,与GND连接

IC焊好后从背面捅点锡,搞定………………

总感觉这IC的菊花被爆了=,=

楼主:
封装见附件,是有很多焊盘的

网友B:
基本是themal pad,一般都是接地,手册会有说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本是themal pad,一般都是接地,手册会有说到的。

Use this exposed pad for electrical
connectivity and not for thermal purposes.手册说不是thermal purposes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Use this exposed pad for electrical
connectivity and not for thermal purposes.手册说不是thermal p ...

你说的那种ic底部比较大接地焊盘难道没有散热作用吗?

网友:
这是我嗖的一点关于这类大焊盘的介绍:
QFN是一种无引脚封装,呈正方形或矩形,封装底部中央位置有一个大面积裸露焊盘用来导热,围绕大焊盘的封装外围四周有实现电气连结的导电焊盘。由于QFN封装不像传统的SOIC与TSOP封装那样具有鸥翼状引线,内部引脚与焊盘之间的导电路径短,自感系数以及封装体内布线电阻很低,所以它能提供卓越的电性能。此外,它还通过外露的引线框架焊盘提供了出色的散热性能,该焊盘具有直接散热通道,用于释放封装内的热量。通常将散热焊盘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,并且PCB中的散热过孔有助于将多余的功耗扩散到铜接地板中,从而吸收多余的热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那种ic底部比较大接地焊盘难道没有散热作用吗?

也不至于没散热作用吧,但是主要是用于电气的连接吧,那段英文就是datasheet上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也不至于没散热作用吧,但是主要是用于电气的连接吧,那段英文就是datasheet上的 ...

同一种封装不同芯片的底部焊盘作用不同的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那种ic底部比较大接地焊盘难道没有散热作用吗?

如果仅仅是散热焊盘,有些芯片可以悬空或者不焊接,手册只是强调这个焊盘有电气作用不能悬空,必须接地,并没说这个不是散热焊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仅仅是散热焊盘,有些芯片可以悬空或者不焊接,手册只是强调这个焊盘有电气作用不能悬空,必须接地, ...

这种焊盘是怎么焊接呢,孔好小

网友:
我的板子是手焊的,做法是挖个跟地连接的长方形孔,宽度大概占到IC底部焊盘的2/5,偏一边。这样可手焊,也可开钢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底下开个大点的通孔焊盘,与GND连接

IC焊好后从背面捅点锡,搞定………………

我也是这么干。。

网友:
有的要求焊,有的可悬空可不焊,不用纠结,焊了即是。

网友:
最好开孔开大一点,否则经常会出问题。我项目中用到了这种FPGA,pcb上开单孔,孔小的时候经常死掉,将孔放大了效果很显著

网友(2013-08-23):
求一份ep4ce10e22的原理图和PCB图。。。谢谢楼主。。。。

网友:
2L的方法最常用,但要小心千万别焊歪了,否则要再取下来就难了

网友(2013-11-21):
哈哈  各位都是大圣级人物呀。这种方法真好

网友:
开孔焊接这个办法好。

网友(2014-02-20):
我最近也遇到如此情况,谢谢分享

网友:
底部带Pad的,一般会砸自己的板子上面搞个通孔焊盘,SMT好了后,塞点锡,爆菊花+1!

网友:
如果没接地,FPGA 会不工作的。。

网友:
如果不接地,JTAG死活都连不上,太TMD蛋疼了
不久前才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(2015-11-16):
刚刚也碰到了这个问题,焊接的时候没有接到地,JTAG连接下载就总是显示失败,焊接到地后,立马就能下载进去程序了。

网友:
如果孔太小,背面焊接地的时候锡流不进去,就会引起接地不良,芯片工作不正常

网友:
热焊盘用直径0.5以上的焊盘打通,焊接时候插跟焊锡丝进去焊好

网友:
之前焊过一块max10,JTAG连的上,用新版的quartus还能识别出是MAX10.代码也烧的进,就是不工作。最后才想到可能是接地的问题。

网友(2016-01-02):
必须焊接,pcb开个大洞就行,往里面堆锡
不焊/虚焊都会导致工作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