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光纤通信通常怎么做最好?

楼主(2012-12-28):
如题,打算单片机通信时用光纤做传输介质,可以采用现成的485-光纤或者CAN-光纤等转换模块,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?
另外,打算远距离(几百米吧)传输传感器信号,采用电流输出型传感器,在设计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?

网友:
学习下,等LZ小白鼠

网友:
不懂,等待高人解答,并学习。

网友:
真的不懂,也没听过。。来个高手解释个啊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用光纤 感觉高档啊

网友A:
几百米 用无线 就足了吧?

网友:
用can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几百米 用无线 就足了吧?

那是2个问题,传感器到采集端的距离大概几百米,而光纤是用来通信的,距离更远了。除了显得高档以外,光纤抗干扰也强些

网友:
sn65lv1023 sn65lv1224比较简单

网友:
最简单的就是串口,baud rate:我当时使用的是2M,八百米以上没任何问题。
安华高的光纤头。

网友:
Usart. Ttl
补充一下自己用过的收发器
TX HFBR-1414TZ
RX HFVR-2412TZ

网友:
听说光纤的接头比较难弄  有光纤就可以高速通信了呀

网友:
1990-传输损耗降低至0.14dB/km,已经接近石英光纤的理论衰耗极限值0.1dB/km   1990-区域网络及其他短距离传输应用之光纤   1992-贝尔实验室与日本合作伙伴成功地试验了可以无错误传输9000公里的光放大器,其最初速率为5Gbps,随后增加到10Gbps   1993-SDH产品开始商用化(622Mb/s 以下)   1995-2.5Gb/s 的SDH产品进入商用化阶段   1996-10Gb/s 的SDH产品进入商用化阶段   1997-采用波分复用技术(WDM)的20Gb/s 和40Gb/s 的SDH产品试验取得重大突破   1999-中国生产的8×2.5Gb/sWDM系统首次在青岛至大连开通,沈阳至大连的32×2.5Gb/sWDM光纤通信系统开通   2000-到屋边光纤=>到桌边光纤   2005-3.2Tbps超大容量的光纤通信系统在上海至杭州开通   2005 FTTH(Fiber To The Home)光纤直接到家庭   2012年,中国的光纤产能已达到1亿2千万芯公里,预计到2013年将达到1亿8千万芯公里。

网友(2013-06-14):
学习了。不知楼主的事情有进展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