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 仿真器问题

楼主(2012-12-28):
本人用的ccs v5 在开发msp430f5438的时候 烧写遇到如下提示
MSP430: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: A firmware update is required for the MSP430 Debug Interface (MSP-FET430UIF). Click the "Update" button to update the firmware and launch your debug session.  DO NOT UNPLUG THE INTERFACE DURING THE UPDATE.
MSP430: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: Could not set device Vcc
请问该如何解决,谢谢

网友A:
插上仿真器,重启CCS,点debug,CCS会自动更新固件,你CCS仿真出错时因为MSP430仿真器固件没更新,其实我觉得用IAR做430比较好,刚开始我也用CCS,不过没用成,后来改用IAR了。你可以试试IAR,挺好的,还有固件升级的时候不能拔下仿真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插上仿真器,重启CCS,点debug,CCS会自动更新固件,你CCS仿真出错时因为MSP430仿真器固件没更新,其实我觉 ...

恩,重新插拔后可以使用 但有时候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,调一个RTC程序蛋疼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题不合格,又要逼我出手封锁id了。

我知错了 求别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