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pice, MicroCap, LTspice仿真结果对比

楼主(2012-12-28):
手里正好有一项目需要仿真计算,就分别在Pspice、MicroCap、LTspice用最基本的RLC等软件自带元件画了电路图;
仔细核对蛮多次,自认为我在三个软件画出来的电路图及其参数基本都一样了,然后仿真计算;
结果如下图;如果说Pspice是标准的话,免费软件LTspice的计算结果可真是惨不忍睹啊。
我觉得差异的原因在于软件本身基本元件(如R、L、C、Source)的模型、还有仿真时求解的算法等;
碰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网友A:
这种对比意义不大,再加上真实信号曲线对比,仿真的优劣就比较明显了。

网友B:
仿真结果已经不错了,大致趋势基本相同,够不上“惨不忍睹”啊。
原因已经被你说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对比意义不大,再加上真实信号曲线对比,仿真的优劣就比较明显了。

实测曲线:在5kHz之前跟Pspice的仿真曲线基本吻合;
公司保密需要,测试的数据不好导出,遗憾没能实测、仿真一起给大家比较;
这里主要想看对含有很多元件的同一电路,各软件计算结果的差别;

网友:
收费和免费还是有区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仿真结果已经不错了,大致趋势基本相同,够不上“惨不忍睹”啊。
原因已经被你说完了。

按照投票法则,MicroCap/Pspice两条几乎重合的曲线以2:1胜LTspice,
事实上,LTspice与实测曲线的差异最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投票法则,MicroCap/Pspice两条几乎重合的曲线以2:1胜LTspice, ;
事实上,LTspice与实测曲 ...

差异最大。。。最好用数据说明差异

网友:
计算的精度 设定一样吗?

网友:
   LTspice免费是因为凌力尔特公司开发来设计电子元件的,它是买电子元件的产品,而不是买软件,其他收费的则是买软件的。
   说差别大不应该是软件之间的比较,而应与实际试验数据比。。。。。。
个人认为:既然都可以用来设计产品,应该不会差到那里去吧,估计多是模型问题。

网友(2013-05-05):
不喜欢 买卖不分的人

网友C(2014-01-24):
你这样搞的我好纠结 因为我用着LTspice  但是最好还是与实测对比才能够说明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样搞的我好纠结 因为我用着LTspice  但是最好还是与实测对比才能够说明问题。 ...

用 LT 的元件,就用 LTspice 吧。
LTspice 的仿真模型,更多的应当是为自己的产品而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 LT 的元件,就用 LTspice 吧。
LTspice 的仿真模型,更多的应当是为自己的产品而写。

不是 仅仅借用LT软件,对了 对于LT 的不收敛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啊?我的一个模型是放电间隙 出现不收敛的情况。

网友(2015-04-10):
你好,我的MC10和MC9都用不了,MC9破解到一半就因为蓝屏无法继续破解,看到你们说MC10.0.4只要解压就能用,我用了一段时间也因为蓝屏而不能继续用了,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谢谢!!

网友:
三个电表,两个读数接近,另一个不同,就评定那两个一定比第三个要准确。要比较只能用真正已知的电压,才能分辩。

仿真也一样,没有实际电路测试,以较毫无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