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模块 STM32 通用驱动 集成1602 显示变量函数

楼主(2012-12-28):
感谢野火的开发板,在努力学习中,手上1602很多还想发挥余热,写了个驱动,欢迎批评指正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以下为驱动文件————————Lcd1602.c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模块 STM32 通用驱动 集成1602 显示变量函数
            不同引脚定义,只需要修改”各端口定义“部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bushiniu 2012.12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使用方法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主程序中调用:
#include "Lcd1602.h" //包含LCD驱动头文件
Lcd_Init();        //LCD初始化
函数说明在头文件中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各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GPIO_EN       GPIOC                 //  使能端口组
#define GPIO_EN_PIN   GPIO_Pin_7            //  使能端口号
#define RCC_GPIO_EN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//  使能时钟组

#define GPIO_RW       GPIOC                 //  读/写选择端口组
#define GPIO_RW_PIN   GPIO_Pin_6            //  读/写选择端口号
#define RCC_GPIO_RW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//  读/写时钟组

#define GPIO_RS       GPIOB                 //  数据/命令端口组
#define GPIO_RS_PIN   GPIO_Pin_5            //  数据/命令端口号
#define RCC_GPIO_RS   RCC_APB2Periph_GPIOB  //  数据/命令时钟组

#define GPIO_DATA_0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0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0_PIN   GPIO_Pin_8    //  数据线0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1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1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1_PIN   GPIO_Pin_9    //  数据线1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2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2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2_PIN   GPIO_Pin_10   //  数据线2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3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3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3_PIN   GPIO_Pin_11   //  数据线3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4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4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4_PIN   GPIO_Pin_12   //  数据线4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5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5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5_PIN   GPIO_Pin_13   //  数据线5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6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6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6_PIN   GPIO_Pin_14   //  数据线6_端口号
#define GPIO_DATA_7       GPIOB         //  数据线7_端口组
#define GPIO_DATA_7_PIN   GPIO_Pin_15   //  数据线7_端口号
#define RCC_GPIO_DATA   RCC_APB2Periph_GPIOB  //  数据线时钟组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基本指令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SET_EN  GPIO_SetBits(GPIO_EN, GPIO_EN_PIN)                //EN 使能  输出1
#define CLE_EN  GPIO_ResetBits(GPIO_EN, GPIO_EN_PIN)        //      输出0
#define SET_RW  GPIO_SetBits(GPIO_RW, GPIO_RW_PIN)      //RW 读写  输出1
#define CLE_RW  GPIO_ResetBits(GPIO_RW, GPIO_RW_PIN)        //      输出0
#define SET_RS  GPIO_SetBits(GPIO_RS, GPIO_RS_PIN)                //RS 指令  输出1
#define CLE_RS  GPIO_ResetBits(GPIO_RS, GPIO_RS_PIN)        //      输出0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端口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GPIO_init(void)
{
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  //声明结构体

    /********Data端口设置*************/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GPIO_DATA, ENABLE);  //打开端口B时钟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DATA_0_PIN|GPIO_DATA_1_PIN|GPIO_DATA_2_PIN|GPIO_DATA_3_PIN|GPIO_DATA_4_PIN|GPIO_DATA_5_PIN|GPIO_DATA_6_PIN|GPIO_DATA_7_PIN; //  DB8~DB15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//标准输出模式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   GPIO_Init(GPIO_DATA_0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//初始化端口

         /********使能端口设置**********/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GPIO_EN, ENABLE);    //打开端口时钟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EN_PIN;     // 使能端口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//标准输出模式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   GPIO_Init(GPIO_EN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********读/写端口设置**********/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GPIO_RW, ENABLE);    //打开端口时钟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RW_PIN;     // 使能端口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//标准输出模式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   GPIO_Init(GPIO_RW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********指令/数据端口设置**********/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GPIO_RS, ENABLE);    //打开端口时钟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RS_PIN;     // 使能端口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//推挽复用输出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   GPIO_Init(GPIO_RS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cd_Init( void )  //初始化
{
        Lcd_GPIO_init();
        Delay_us(1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5ms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38,0);       // 写指令38H 不检测忙信号
        Delay_us(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
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38,0);       // 写指令38H 不检测忙信号
        Delay_us(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
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38,0);       // 写指令38H 不检测忙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以后每次写指令、读/写数据操作之前需检测忙信号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38,1);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
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08,1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关闭
    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01,1);       //显示清屏
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06,1);       //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    Lcd_Write_Command( 0x0C,1);           //显示开、光标不显示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cd_En_Toggle(void) //发使能脉冲
{
        SET_EN;        //使能1
        Delay_us(5);   //延时160us
        CLE_EN;
}

void Lcd_Busy(void)//判断忙
{
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GPIO_DATA, ENABLE);    //打开DATA端口时钟
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DATA_0_PIN|GPIO_DATA_1_PIN|GPIO_DATA_2_PIN|GPIO_DATA_3_PIN|GPIO_DATA_4_PIN|GPIO_DATA_5_PIN|GPIO_DATA_6_PIN|GPIO_DATA_7_PIN; //  DB8~DB15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//输入模式 = 上拉输入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   GPIO_Init(GPIO_DATA_7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//打开忙检测端口

         CLE_RS; //RS = 0
     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us
         SET_RW; //RW = 1
     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us
         SET_EN; //EN = 1
         //Delay_us(2);   //延时20us
     while 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_DATA_7,GPIO_DATA_7_PIN)); //循环等待忙检测端口 = 0
         CLE_EN; //EN = 0

     //恢复端口为输出状态
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GPIO_DATA, ENABLE);    //打开DATA端口时钟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DATA_0_PIN|GPIO_DATA_1_PIN|GPIO_DATA_2_PIN|GPIO_DATA_3_PIN|GPIO_DATA_4_PIN|GPIO_DATA_5_PIN|GPIO_DATA_6_PIN|GPIO_DATA_7_PIN; //  DB8~DB15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//推挽输出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50M时钟速度
     GPIO_Init(GPIO_DATA_7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
void Gpio_data(unsigned char x)  //端口置入数据
{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0_PIN);  //DB0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1_PIN);  //DB1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2_PIN);  //DB2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3_PIN);  //DB3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4_PIN);  //DB4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5_PIN);  //DB5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6_PIN);  //DB6
GPIO_Re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7_PIN);  //DB7
if(x&0X01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0_PIN);//DB0
if(x&0X02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1_PIN);//DB1
if(x&0X04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2_PIN);//DB2
if(x&0X08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3_PIN);//DB3
if(x&0X10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4_PIN);//DB4
if(x&0X20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5_PIN);//DB5
if(x&0X40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6_PIN);//DB6
if(x&0X80)GPIO_SetBits(GPIO_DATA_0, GPIO_DATA_7_PIN);//DB7
}

//向液晶里面写入指令  时序:RS=L,RW=L,Data0-Data7=指令码,E=高脉冲
void Lcd_Write_Command(unsigned char x,char Busy)
{
    if(Busy) Lcd_Busy();
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us
        CLE_RS;  //RS = 0
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us
        CLE_RW;  //RW = 0
    //Delay_us(4);   //延时40us
    Gpio_data(x);  //端口置入数据
    //Delay_us(4);   //延时40us
        Lcd_En_Toggle();  //发使能脉冲
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0us
        Lcd_Busy(); //测忙

}
//向液晶里面写入数据  时序:RS=H,RW=L,Data0-Data7=指令码,E=高脉冲
void Lcd_Write_Data( unsigned char x) //向液晶里面写入数据
{
        Lcd_Busy(); //测忙
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us
        SET_RS;   //RS = 1
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us
    CLE_RW;   //RW = 0
    //Delay_us(4);   //延时40us
    Gpio_data(x);
    //Delay_us(4);   //延时40us
        Lcd_En_Toggle();  //发使能脉冲
    //Delay_us(1);   //延时100us
        Lcd_Busy(); //测忙

}

void Lcd_SetXY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   //字符初始位置设定,x表示列,y表示行
{
     unsigned char addr;
     if(y==0)
          addr=0x80+x;
     else if(y==1)
          addr=0xC0+x;
     Lcd_Write_Command(addr,1)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cd_Puts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ing) //向1602写一个字符串
{
   //unsigned char i=0;
   Lcd_SetXY(x,y);
        while(*string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*string);
       string++;
      }
}

unsigned char strTemp2[2];
unsigned char strTemp3[3];
unsigned char strTemp4[4];
unsigned char strTemp5[5];
unsigned char strTemp6[6];
unsigned char strTemp7[7];

unsigned char *tr_2(unsigned int outData_2)
{
        strTemp2[0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_2/10) 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2[1]=(unsigned char)((outData_2%10) + 0x30);
        return strTemp2;
}

unsigned char *tr_3(unsigned int outData3)
{
        strTemp3[0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3/100) 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3[1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3/10) 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3[2]=(unsigned char)((outData3%10) + 0x30);
        return strTemp3;
}

unsigned char *tr_4(unsigned int outData4)
{
        strTemp4[0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4/1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4[1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4/1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4[2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4/1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4[3]=(unsigned char)((outData4%10) + 0x30);
        return strTemp4;
}

unsigned char *tr_5(unsigned int outData5)
{
        strTemp5[0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5/10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5[1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5/1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5[2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5/1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5[3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5/1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5[4]=(unsigned char)((outData5%10) + 0x30);
        return strTemp5;
}

unsigned char *tr_6(unsigned int outData6)
{
        strTemp6[0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6/100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6[1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6/10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6[2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6/1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6[3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6/1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6[4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6/1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6[5]=(unsigned char)((outData6%10) + 0x30);
        return strTemp6;
}

unsigned char *tr_7(unsigned int outData7)
{
        strTemp7[0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7/1000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7[1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7/100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7[2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7/10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7[3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7/10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7[4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7/10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7[5]=(unsigned char)(((outData7/10)% 10) + 0x30);
        strTemp7[6]=(unsigned char)((outData7%10) + 0x30);
        return strTemp7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以下为头文件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#ifndef __LCD1602_H
#define        __LCD1602_H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<stdio.h>

void Lcd_GPIO_init(void);  //端口初始化
void Lcd_Init( void );     //LCD初始化
void Lcd_En_Toggle(void);  //发使能脉冲
void Lcd_Busy(void);       //判断忙
void Gpio_data(unsigned char x);  //端口写数据
void Lcd_Write_Command(unsigned char x,char Busy);  //写命令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x);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
void Lcd_SetXY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;   //位置设定,x表示列,y表示行
void Lcd_Puts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ing); //向1602写一个字符串
unsigned char *tr_2(unsigned int outData_2);         //把变量转换为2位字符显示
unsigned char *tr_3(unsigned int outData_3);         //把变量转换为3位字符显示
unsigned char *tr_4(unsigned int outData_4);         //把变量转换为4位字符显示
unsigned char *tr_5(unsigned int outData_5);         //把变量转换为5位字符显示
unsigned char *tr_6(unsigned int outData_6);         //把变量转换为6位字符显示
unsigned char *tr_7(unsigned int outData_7);         //把变量转换为7位字符显示

#endif /* __LCD1602_H */

楼主:
延时使用的是 SysTick精确延时
程序如下:野火开发板的例程

/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件名  :SysTick.c
* 描述    :SysTick 系统滴答时钟10us中断函数库,中断时间可自由配置,
*           常用的有 1us 10us 1ms 中断。
* 实验平台:野火STM32开发板
* 硬件连接:-----------------
*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*          |      无         |
*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*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
* 库版本  :ST3.5.0
* 作者    :wildfire team
* 论坛    :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-1008-1.html
* 淘宝    :http://firestm32.taobao.com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SysTick.h"

static __IO u32 TimingDelay;

/*
* 函数名:SysTick_Init
* 描述  :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SysTick
* 输入  :无
* 输出  :无
* 调用  :外部调用
*/
void SysTick_Init(void)
{
        /* SystemFrequency / 1000    1ms   中断一次
         * SystemFrequency / 10000         100us 中断一次
         * SystemFrequency / 100000         10us  中断一次
         * SystemFrequency / 1000000 1us   中断一次
         */
//        if (SysTick_Config(SystemFrequency / 100000))        // ST3.0.0库版本
        if (SysTick_Config(SystemCoreClock / 100000))        // ST3.5.0库版本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Capture error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滴答定时器
        SysTick->CTRL &= ~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
}

/*
* 函数名:Delay_us
* 描述  :us延时程序,10us为一个单位
* 输入  :- nTime
* 输出  :无
* 调用  :Delay_us( 1 ) 则实现的延时为 1 * 10us = 10us
*       :外部调用
*/

void Delay_us(__IO u32 nTime)
{
        TimingDelay = nTime;

        // 使能滴答定时器
        SysTick->CTRL |=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

        while(TimingDelay != 0);
}

/*
* 函数名:TimingDelay_Decrement
* 描述  :获取节拍程序
* 输入  :无
* 输出  :无
* 调用  :在 SysTick 中断函数 SysTick_Handler()调用
*/
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(void)
{
        if (TimingDelay != 0x00)
        {
        TimingDelay--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*****END OF FILE************/

楼主:
头文件

#ifndef __SYSTICK_H
#define __SYSTICK_H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void SysTick_Init(void);
void Delay_us(__IO u32 nTime);
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(void);

#endif /* __SYSTICK_H */

楼主:
stm32f10x_it.c 文件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Project/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/stm32f10x_it.c
  * @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
  * @version V3.5.0
  * @date    08-April-2011
  * @brief  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.
  *          This file provides template for all exceptions handler and
  *          peripheral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
  *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
  * TIME. AS A RESULT,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
  * DIRECT,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
  *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/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
  *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.
  *
  * <h2><center>&copy;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</center></h2>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0x_it.h"

/** @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
  * @{
  */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extern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(void);
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Cortex-M3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NMI_Handler(void)
{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rdFault_Handler(void)
{
  /*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MemManage_Handler(void)
{
  /*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BusFault_Handler(void)
{
  /*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UsageFault_Handler(void)
{
  /*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SVC_Handler(void)
{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DebugMon_Handler(void)
{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PendSV_Handler(void)
{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: None
  */

void SysTick_Handler(void)
{

        TimingDelay_Decrement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(s) (PPP), for the  */
/*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'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*/
/*  file (startup_stm32f10x_xx.s)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/*void PPP_IRQHandler(void)
{
}*/

/**
  * @}
 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网友:
亲,能不能整个工程发上来!

网友:
同上,能不能发个工程啊+1

楼主:
完整工程文件

网友(2013-01-31):
OH  YE  好东西   我喜欢

网友(2013-03-12):
太给力了

网友:
这个非常好的文件

网友(2013-04-17):
MARK,1602不能显示汉字

网友:
发个工程改改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

网友(2014-02-13):
努力学习一下~

网友(2014-03-21):
感谢楼主,下载下来学习下。

网友(2015-08-12):
请问STM32控制1602需要上拉吗?

楼主:
不需要,内部上拉

网友A(2016-04-29):
非常感谢。已经测试通过

网友(2016-07-08):
有用,顶一下

网友:
终于看到库函数版本的了,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。已经测试通过

改动那些地方,我咋就没成功呢。。

网友(2017-06-13):
谢谢分享,最近需要写个1602的驱动,参考参考。

网友(2019-10-17):
非常感谢!正在学习这个,可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