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多机串口通信距离

楼主(2012-12-29):
关于51单片机多机串口通信距离
我现在用一个主机+4个从机通讯,,,距离要求在3米左右,,波特率设定在9600,,不知道能不恩能够可靠通信。单片机直接由TXD--》RXD。。

网友:
3米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3米的话,直接连线就可以了,口上上拉个1K电阻

楼主:
恩,我试试看 。。我尽量把波特率调低一点

网友:
貌似有些困难吧

网友:
坐等结果~~~积累经验

网友:
都转成232或者485多好

网友A:
應用485,可以幾百米,己成功

网友:
双机的,25米我试过,可以,超25,不行,不过25米不太稳定,一天要发2,3次神经,程序里面自己调一下,用的stc12C5a的

网友:
多个io直接连接,要注意上拉,,,否则 0 电平,会被拉高到0.7v以上,就失败了,,,一般的不能超过3~4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應用485,可以幾百米,己成功

请问用485距离300米要用专用的485屏蔽电缆吗?以前试过用普通的双绞线传输数据总出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用485距离300米要用专用的485屏蔽电缆吗?以前试过用普通的双绞线传输数据总出问题 ...

可以不用,只要程式可以防干撓,知道那些數據有用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用485距离300米要用专用的485屏蔽电缆吗?以前试过用普通的双绞线传输数据总出问题 ...

使用屏蔽线是必要的,最好使用编织比较密的。

网友:
为了保证通讯的稳定与降低误码率,强烈建议使用RS485只是增加了几个芯片而已。要不以后的维修问题大大的

网友:
UART 是板级通信  单片机本身IO驱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太有限     这个必须要48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用,只要程式可以防干撓,知道那些數據有用就可以

我碰到的现象是在现场用的话隔几天就通讯中断,有没有什么方法测试一下A,B端的信号是否符合要求呢,比如说幅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碰到的现象是在现场用的话隔几天就通讯中断,有没有什么方法测试一下A,B端的信号是否符合要求呢,比如 ...

幅是不重要,485ab不停斷開能否自行再接通,ab是否己停止運作,電源是否可靠,
問一問是本科生嗎?

网友:
通讯中断后不会自行再接通,电源应该没有问题,专门配了个大的稳压电源,就是想用示波器什么的测测信号,有个问题挺好奇的,跟本科生有关系吗,呵呵

网友:
通讯中断后会不会自行再接通,程序可以控制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