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分析一个简单的电路

楼主(2012-12-29):
帮我分析一下 A 点的  电压值。谢谢。

网友A:
0.7V左右,PN结正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7V左右,PN结正向

能不能具体点   我是新手   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具体点   我是新手   谢谢。

不用计算的,电路公认理论,不用论证

网友B:
2楼就够具体了
不是100K跟2K的分压    被三极管拉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楼就够具体了
不是100K跟2K的分压    被三极管拉低了

谢谢 。我明白了。PN结导通后 压降在0.7V左右。在没导通之前是不是两个电阻的分压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 。我明白了。PN结导通后 压降在0.7V左右。在没导通之前是不是两个电阻的分压? ...

8.4上电以后 A点瞬间电压是分压来的,有电压以后,三极管立刻导通,然后电压就下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.4上电以后 A点瞬间电压是分压来的,有电压以后,三极管立刻导通,然后电压就下来了 ...

谢谢你。

网友:
只要把电阻看成是限流和分流的,就算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