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D控制舵机方法请教 积分饱和

楼主(2012-12-29):
在采用PID算法控制舵机过程中,假设PID计算后输出为Output,是使用Output直接控制舵机吗
如果舵机原来的控制参数时PWM,PWM是指控制舵机高电平的时间(0.5ms——2.5ms)
那么PID计算后舵机控制参数更新是PWM = PWM + Output 还是 PWM = 1.5 + Output 或者是PWM = Output
如果是PWM=PWM + Output 那么有什么方法能防止积分饱和呢
如果是PWM = 1.5 + Output 那么怎么保证1.5是输出的中立点,这种控制方式是不是更容易产生振荡
刚刚接触PID控制舵机,百思不得其解,望高人指点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咦舵机已经是对位置做了控制的,为什么要对舵机做PID呢?PID的输入是什么呀?

网友:
你用误差为零时算你的PID的output,就能知道output该怎么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咦舵机已经是对位置做了控制的,为什么要对舵机做PID呢?PID的输入是什么呀? ...

主要是做导航控制的,比如说PID输入的是横滚角偏差,那么输出量就应该对应舵机的控制量,这两者之间怎么联系起来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做导航控制的,比如说PID输入的是横滚角偏差,那么输出量就应该对应舵机的控制量,这两者之间怎么 ...

这样的话0输出对应1.5ms吧,舵机中点的偏差交给PID的积分去处理

网友B:
3线舵机只要输入脉冲就好,不用进行PID处理吧。5线舵只能自己采电位器自己驱动马达才要进行PID。自己驱动马达的话也就不一定只1.5ms的脉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线舵机只要输入脉冲就好,不用进行PID处理吧。5线舵只能自己采电位器自己驱动马达才要进行PID。自己驱动马 ...

嗯我感觉楼主4楼回答我的意思是外面还有一个大闭环,然后楼主不清楚怎么把这个大环的输出和舵机的输入联系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0输出对应1.5ms吧,舵机中点的偏差交给PID的积分去处理

嗯,是这样的,但是在航模飞行的过程中,舵机的1.5ms是舵机的中立点,但是不一定对应的就是航模飞行的中立点,这样会有影响吗,不知道我说明白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