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位机发送字符串,单片机接收无法识别,新手入门求助...

楼主(2012-12-29):
#include <at89x51.h>
#define kai 0;
#define guan 1;
unsigned char table[2];
unsigned char flag;
unsigned char a;//a用来存放串口接收到的数据
unsigned char b;//b用来存放串口接收到的数据
sbit a0=P2^0;
sbit a1=P2^1;

main()
{

        TMOD=0x20;//定时器1使用初值自动重装方式,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//9600波特率初值
        TR1=1;//允许定时器计数
        SM0=0;//方式1设置
        SM1=1;
        REN=1; //允许串口接收
        EA=1;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S=1;  //开串口中断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a=table[0];
b=table[1];
if(flag==1){
           if(a==49&&b==49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0=ka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a==49&&b==48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ka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;
  }
}
}

void serial () interrupt 4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if(RI)
   {
    RI=0;
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{
   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   table[i]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
    }
   }
           if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}
}

以上就是程序啦。现在遇到这么一个问题。上位机发送字符11。进入if(a==49&&b==49)。发送10 有时候进入这个,有时候进入if(a==49&&b==48)。发送1有时候也会进入if(a==49&&b==49)。反正就是很乱。如果把flag==1去掉。又正常。这个是为什么。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中断上,我刚学中断,一直没搞懂,现在还是没搞懂,求助。

网友A:
接收数据处理有问题,不够严密。

收到第一个数据时,如果有数据丢失,则会造成数据混乱。
例:当你发送11时,第一位丢失,只收到1,因你的程序中断中要死等第二位,所以当你在发送第二次数据11或10时,收到11或10的第一位,刚好与上次收到的1组成了11,第二次发送的11或10的第二位看情况,有可能丢失,也有可能可以被正确收到。总之就是数据结构乱了。

建议:
1、中断中最好收到一个数据就存入相应的table中,不要等待第二个数据。接收完后在主程序中再去判断数据长度等。
2、数据传输有可能因某些因素导致数据丢失,最好加上引导码,如第一个数据发送0XA5,第二个发送0x5A等,单片机收到数据首先判断第一个第二个数据是否是0XA55A,如不是则收到的数据做丢弃处理,这样可以保证所收到的数据不会乱掉。如此可以解决像我刚上面所提到的因丢数据造成的数据结构混乱。

楼主:
这个,你说的思路我明白,程序上怎么写呢。比如引导码,不太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收数据处理有问题,不够严密。

收到第一个数据时,如果有数据丢失,则会造成数据混乱。

学习了,很详细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,你说的思路我明白,程序上怎么写呢。比如引导码,不太懂。

字头 0XA5   判断一下,是了继续做下一个判断,不是这组全扔掉,做其他事情,过会再回来判断还是不是0XA5,不是再扔掉,到字头是0XA5了,判断下一个字节~~~我是这么干过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,你说的思路我明白,程序上怎么写呢。比如引导码,不太懂。

引导码不就是相当于多发送了一个或两个字节的数据么。。。。比如你原来是发送11程12两个数据,现在加上两字节的的引导码。那就是一次发送四个数据嘛。。
稍微改了下。。

#include <at89x51.h>
#define kai 0;
#define guan 1;
unsigned char table[4];
unsigned char flag;
unsigned char a;//a用来存放串口接收到的数据
unsigned char b;//b用来存放串口接收到的数据
sbit a0=P2^0;
sbit a1=P2^1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增加部份
unsigned char DataLen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main()
{

        TMOD=0x20;//定时器1使用初值自动重装方式,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//9600波特率初值
        TR1=1;//允许定时器计数
        SM0=0;//方式1设置
        SM1=1;
        REN=1; //允许串口接收
        EA=1;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S=1;  //开串口中断
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// 增加部份
        DataLen = 0x00;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49&&b==49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0=kai;
                SBUF=1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a==49&&b==48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a1=kai;
               SBUF=2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;

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erial 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taLen >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[DataLen] = SBU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DataLen >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Len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[DataLen] = SBU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DataLen == 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已接收到大于2字节数据,判断引导码是否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able[0] != 0xA5) || (table[1] != 0x5A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引导码不正确,接收数据长度指针置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Len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TI = 0;
        RI = 0;
}

楼主:
谢谢~~  我先试一下,吸收一下。

楼主:
出现个问题。我上位机发送的是字符串ASCII码。怎么让转换成0xA5 16进制。

楼主:
我用上位机发16进制。A55A0101 进不了循环。 怪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