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前辈:毛绒玩具适合用锂电池么?

楼主(2012-12-29):
关于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好久,几乎翻遍了论坛,还是没能弄清楚。所以还是决定发帖问一下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. 现在市面上卖的毛绒娃娃,用的都是AA,AAA,干电池或者镍氢电池。这对玩具厂来说也是最方便的。
           但是在没能力自己开模的情况下,要找到一个带有电池位还有更换盖子的模块盒,实在太难了,我翻变了淘宝,换了各种关键词都无果。(只找到一种手持机的壳,但是太大了,而且电池位还是两节7号的,电量太小)
           虽然卖塑料盒的可以提供打孔之类的服务,但是要做出那种电池盖就太复杂了。
           想过一种方法,在盒子的一面割出一块来,可以更换电池,割出来的部分用螺丝固定------还是麻烦。

2. 如果能用锂电池,内置在塑料盒里面,这样就只需要开一个usb口就行了。更新固件和充电都用一个usb口,还很简洁。
           但是看过很多前辈的帖子,似乎锂电池很危险,锂离子可能爆炸,锂聚会鼓胀严重的会燃烧 ------ 真的这么恐怖啊?因为是放在毛绒玩具里面的,主要是小孩子女孩子玩,不能这样危险的。

3. 还有电池的质量问题。
           1) 镍氢电池,进口eneloop,国产enelong,质量有保障。
           2) 18650锂离子,三洋,松下,索尼,三星,质量都有保障 ------ 但是锂离子本身的安全性。。。
           3) 锂聚,淘宝上都各种各样的,质量很难保障的样子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罗嗦了半天,其实就是想问前辈们,锂电池真的这么危险么?不适合给毛绒玩具用么?

(这个问题可能很BC,但是我真的纠结了很久。。。但愿有人理我。。。貌似小白的问题很难得到理会,一定得说是女生才会有人理么

网友A:
锂电池贵,叫家长自己买干电池去;
长期存放或者过放电会损坏;
穿孔后会发热,没见过着火的,据说会着火,快递们都是这么说的;
充电管理复杂;
---
不是不让用,只要合适就可以用的,无线充电都可以加上去,这要看玩具厂商的规划了
浙江义乌那片做玩具的非常多

“一定得说是女生才会有人理么---->”楼主默认自己是小女孩,呼叫大胡子

网友B:
价格决定方案,是用电池坐便宜啊,又不需要电池,充电电路,保护电路,你的方案成本就高了。不过要是自己玩玩使用电池还是不错的,要用锂聚合物电池,就是那种软包装的,锂离子的是铁壳的,爆炸是9威力大。点

网友:
不在乎成本,做好防护当然可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价格决定方案,是用电池坐便宜啊,又不需要电池,充电电路,保护电路,你的方案成本就高了。不过要是自己玩 ...

是基于stm32f4的智能语音娃娃。整体成本比起来,电池贵点没关系。用5号电池便宜,但是盒子太难了。只要安全就可以,贵点没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锂电池贵,叫家长自己买干电池去;
长期存放或者过放电会损坏;
穿孔后会发热,没见过着火的,据说会着火, ...

毛绒娃娃很可能会被小朋友抛来抛去,还可能掉地上 ------ 锂聚合物电池经得起这样折腾么?会烧起来么?

网友C:
热水器电池盒

怎么样?

网友D:
果然成本不低啊  F4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果然成本不低啊  F4啊

淘宝上现在50RMB一片 ,以后会不会降价唉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淘宝上现在50RMB一片 ,以后会不会降价唉。。。

跨年夜啊,lz妹纸竟然还在水论坛

网友:
手机也有锂电池,危险不?

网友:
建议用磷酸铁锂,不会爆炸更安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淘宝上现在50RMB一片 ,以后会不会降价唉。。。

小妹妹啊,楼上有人回答了,使用磷酸铁理电池我感觉是个最好的选择,注意加强下充放电管理,这个不用在犹豫了,就这么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热水器电池盒

怎么样?

我觉得这个方案亮了

网友:
我买过一个发声的喜羊羊玩具,就是用的淘宝上很多的那种黑色带盖的装3个的5号电池盒,也挺好的啊,就装在玩具背后的一个拉链袋子里面,没必要用锂电池吧,锂电池没保护电路的话短路电流大,比较危险的。PS:刚在淘宝上随便截图

网友:
玩具电池这么讲究,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