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5v控制12v开关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29):
图上是一个12v的开关,接地有效,想用51单片机控制这个开关,除了用继电器还有其它的方法吗?求助高手帮忙,谢谢了

网友:
用三极管OR MOSFET..

网友A:
隔离还是不隔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隔离还是不隔离?

不用隔离,共地的,能给画一个简图吗?

网友B:
51的IO口通过npn三极管做的反相器,三极管上拉至12V电平,
即可得到12V的高低信号,然后用pnp管射随
搞定!

网友C:
用两个npn三极管级联就可以实现,两个管子都处在开关状态,靠近mcu的平时处于饱和状态,第二个平时处于截至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两个npn三极管级联就可以实现,两个管子都处在开关状态,靠近mcu的平时处于饱和状态,第二个平时处于截至 ...

能给画个图吗,谢谢了

网友:
直接用个2003或者2004吧,图看datasheet

网友A:
要多少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多少电流?

就是一个升档开关,应该电流不大吧

网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481637-1-1.html可以参考这个

网友D:
三种接法,任选其一。接法 1 和 3 真值表输出相反,接法 2 的 NMOS 要使用逻辑开关电平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种接法,任选其一。接法 1 和 3 真值表输出相反,接法 2 的 NMOS 要使用逻辑开关电平的。

帮忙看一下这样行吗?电阻值合适吗?谢谢了

网友:
【13楼】电路 1K 电阻值我认为太大了,改成 330 欧吧。

网友:
楼主,你参考一下。。。我经常用这个电路做电源开关来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忙看一下这样行吗?电阻值合适吗?谢谢了

这样光耦不是一下子烧掉了啊
就算串个负载,这东西能提供的电流也就10几毫安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光耦不是一下子烧掉了啊
就算串个负载,这东西能提供的电流也就10几毫安吧 ...

您给个建议吧,谢谢了

网友E:
12楼的图很明显了,光耦控制不好。封装大不说,受控的电流也小啊,要增大电流还需增加电路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2楼的第一个图。经济实惠而且占的地方小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12楼的图很明显了,光耦控制不好。封装大不说,受控的电流也小啊,要增大电流还需增加电路。最简单的方法就 ...

+1
但最好加多一个PNP三极管,原因是单片机上电所有脚都默认高电平,不加会上电就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+1
但最好加多一个PNP三极管,原因是单片机上电所有脚都默认高电平,不加会上电就导通。 ...

用8559npn三极管应该可以了吧

网友G:
  lz 头像,的套,图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lz 头像,的套,图,,,

行家啊,套图你懂的

网友(2013-05-19):
引用 网友B:
51的IO口通过npn三极管做的反相器,三极管上拉至12V电平,
即可得到12V的高低信号,然后用pnp管射随
搞定! ...

学习了!若要带负载能力稍强怎么做?将pnp射随改运放吗?

网友:
PNP射随输出压差很低,一般也就0.2-0.3V左右
找个TO220封装的(非达林顿结构),过几安培的电流问题都不大

运放的优势是输出精度高,功率输出,至少输出级不能用运放

网友:
三极管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