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d调试两轮平衡车,向后倒有一定的控制效果,向前倒似乎

楼主(2012-12-29):
调试两轮平衡车,向后侧倒是似乎有一定的控制效果,向前侧倒时效果不大

而且车子总是有向前前进的趋势,前进一下就倒了

向后小幅度推动 车子自行有一定的回复平衡的能力

高手赐教

网友A:
似乎是角度的零点和小车的重心平衡点不一致,也就是在不加电的情况下,小车向前倾斜一些才是重心的平衡点

网友B:
还没做速度环吧?我也是这样。同意楼上的看法,不过我的驱动板坏了,等新买的到了再调吧。

网友:
跟楼主的一样的现象。。。。。。求高人指点一下 重心零点和角度零点一定要一一致么?  如果要这样的话那要是载重物时一点没做好均衡就倒呢????这平衡性就太差了....

网友C:
不需要,加入位置环能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似乎是角度的零点和小车的重心平衡点不一致,也就是在不加电的情况下,小车向前倾斜一些才是重心的平衡点 ...

角度的零点是怎么测出来的

参考别人的程序中  角速度和角度都会减去一个固定的值    这个值就是你说的零点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角度的零点是怎么测出来的

参考别人的程序中  角速度和角度都会减去一个固定的值    这个值就是你说 ...

是的,减去的那个固定值是offset,为的就是平衡点角度为零。
先去掉电机的动作,把小车用手扶到平衡点,这时从传感器读到的值作为offset,这样平衡点和角度零点就一致了。
当然,如果小车重心本就偏向一边的话,那么我们前面我的平衡状态可能是"车体倾斜的",有点拗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减去的那个固定值是offset,为的就是平衡点角度为零。
先去掉电机的动作,把小车用手扶到平衡点, ...

车子站不稳啊     pid参数调试有什么经验和技巧么        能否分享下  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,加入位置环能搞定

我有位置环的啊   请问位置环系数 如何整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没做速度环吧?我也是这样。同意楼上的看法,不过我的驱动板坏了,等新买的到了再调吧。 ...

我的cpu单独供电
感觉驱动点击后对电源有影响

没有办法才分开供电的

楼主:
拿起车子   用手握住轮子  倾斜小车  小车能够快速直立起来

放在床垫子上  也可以勉强  站住

放在地板上很容易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拿起车子   用手握住轮子  倾斜小车  小车能够快速直立起来

放在床垫子上  也可以勉强  站住

我没加编码器,用重物调整了一下中心,现在基本也能撑个十来秒了。

你的估计需要加大P值吧,使得小车能够来回摆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没加编码器,用重物调整了一下中心,现在基本也能撑个十来秒了。

你的估计需要加大P值吧,使得小车能 ...

感觉把p值加大到20多和设成0.1都没什么区别

我也有用重物配重使车子重心正好居中

速度环后来也被我去掉了    貌似说 不用速度环也应该可以站起来的

不知阁下在调p参数的时候  其他的参数是怎么设的

网友:
就pd啊。p值设好后d值从0慢慢加。p值大点,使得能够来回摆动。不过只用p也是可以站起来的哦,就是很容易失去平衡,向另一边到过去。

感觉pwm加上一定的最小值有利于稳定,摆动不会那么大。不过最小值太大的话就容易在平衡点附近振动了。

网友:
重心或是角度的零点没有调好

网友D(2013-03-09):
一个是零点没调好,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加位置环,加了位置环之后偏点也无所谓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id=170549768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个是零点没调好,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加位置环,加了位置环之后偏点也无所谓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http:/ ...

有位置环  无甚效果   光电编码器安装应该没问题  后来直接拔掉了

网友(2014-04-16):
我也觉得重心可能不对,哦,你用的是角度来做PID的吗?就是最后的目的是将角度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值,如果是这样的话,就要先自己感觉一下差不多能使车平衡的位置,然后测出这时的角度,然后把角度目标值设为这个值就可以了,

网友(2014-07-05):
用个重物把轻的地方压回来!

网友(2014-12-01):
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的解决了没

网友:
推测是:你程序给定的重心和实际重心布一致

网友:
给一个变量调整零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