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tmega32a串口冬天工作不稳定呀?

楼主(2012-12-29):
自己做实验做了个板子  用的是atmega32a  功能就是采集电压,通过spi外接的ADC
每秒采集4次 然后求出平均值 通过串口一秒钟向计算机发送一次结果

现在是连接了探测器和电路板在室外(北京零下3、4度)做实验出现毛病,计算机收不到数据,这个异常是大概温度下降到6、7度的时候就开始了。6、7度的时候是发送的时间不对,不是一秒一个,有时候是若干秒一个,有时候是一秒若干个。温度继续下降就没有数据了。
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串口输出(232连接单片机引脚)也没有信号,但是只要是拿到室内暖和个几分钟就有正常了。

各位之前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,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求各位大大指点

网友A:
换个靠谱点的晶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靠谱点的晶振。

谢谢您的回复!
两三块板子都有这样的问题,  还有我测了下晶振 是起震的。这样可以排除晶振的隐患吗?

我是新手,这是做的第一个板子,经验不足呀 还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呢? 请您指点

网友B:
你确定是应为冬天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是应为冬天的原因?

是的 可以确定
电路板和探测器都是装在盒子里的 而且盒子做了密闭处理,从室内刚拿出去的时候没有问题 时间一长,温度下来了(温度传感器读数,6、7摄氏度),就不行了。然后拿到室内,不断电,温度上来以后(8、9度)就正常了
后来专门哪电路板做了测试,低温的时候不行,从窗户外边拿进来 几分钟就正常了

楼主:
atmega32a都是工业级的吗? 工作温度:-40~85?

网友:
我只能告诉你,我以前用mega16做过低温试验。东北最冷的天气,零下20度左右,运行没有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外围器件检查下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