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做的"无线鼠标"

楼主(2012-12-29):
说明一下:
这是利用NRF24L01和现成的USB鼠标(支持PS2接口)做的无线鼠标
接收端采用AVR309内核模拟USB鼠标
发射端是利用有线的USB鼠标工作于PS2模式(也就相当于PS2鼠标了,试过多个USB鼠标都支持PS2模式),单片机收到按键以及坐标数据后就通过NRF24L01发往接收端.
电源是用的手机电池加PT1301升压到5V,供给USB鼠标,经LED降压后给MCU及NRF24L01.
鼠标的用着感觉还是比较流畅的,只是功耗较大,电池的电流约数十毫安.

网友:
楼上那位····头像不错

网友:
感觉用NRF24L01有点大材小用了,用这个,电流确实有点大

网友A:
鼠标无线部分的电路尺寸看起来大的惊人啊……

网友:
有趣,下载看看是怎么通信的

网友B:
怎么让USB鼠标工作于PS2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鼠标无线部分的电路尺寸看起来大的惊人啊……

的确,本来打算把电路放进鼠标里,但是单面板的利用率有点低了.所以只好先做成这个样子玩玩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让USB鼠标工作于PS2模式

可以拆开鼠标看看里面的USB接口芯片,比如我这款:MX84521,据器件手册上的说明,它能支持USB与PS2.
也试过另外几款USB鼠标,都能支持PS2.
USB与PS2接口的区别:USB(主机端)只有DATA+或DATA-之一加了上拉电阻,PS2是两条数据线都加了上拉电阻.
所以我认为,当两条数据线都加了上拉电阻之后,USB鼠标会自动工作于PS2模式.

网友C:
干嘛要先升5V再降压呢,既然是锂电池直接LDO到3.3就行了啊,效率肯定高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干嘛要先升5V再降压呢,既然是锂电池直接LDO到3.3就行了啊,效率肯定高些。 ...

的确,但是目前这个电路可以使用1节电池供电(1.2V左右).

网友(2013-05-04):
求知来的

网友(2013-06-27):
LZ爱钻研的人,祝学习进步!

网友:
老帖新看

网友:
USB加个转接头就是PS2,所以顶多就是几个电阻的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