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菜鸟用51来实现温度变送器的想法,求各路大神拍砖

楼主(2012-12-29):
快放假了,做个温度变送器来玩玩,如果有什么缺点或者不足,请各路大神拍砖......谢谢
传感元件:18B20....(貌似好慢~!)
输出信号:0-5V/0-10V/4-20mA
操作温度0-70度
主控IC:STC12C5A60S2
精度:没有测...
系统框架:电源模块,MCU,低通滤波,显示模块
器件:STC12C5A60S2,LM324,LM2596,......
废话少说,上图!!!!!
原理图:
电源模块..........

主控模块..........

PWM输出处理...........

编程思维: 如何进行0-5V输出呢?----->PWM通过RC滤波再电压跟随输出(如何用PWM变成一个电压呢)------>调节占空比------------>怎么样调节占空比------>将温度0-70的温度值(TEMP)分成256个区间,通过某一段温度就属于某一段的占空比(TEMP/29)!!!!

付上代码一段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名:   main.c
编写人:   Michael Chan
时间:          2012年11月2日
硬件支持:  STC12C5A60S2 外部18.432MHz晶振
接口说明:  蜂鸣器                P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示灯                P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功能键                P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B20                P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液晶指示灯        P13

修改日志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说明:
                对现场进行测温,对温度范围进行分割,输出PWM波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"stc12c5a.h"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"18b20.h"
#include"other.h"
#include"pwm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uchar tnum=0;
bit flag=1;

void timer_init();
void tem_handle()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int tem;
        timer_init();
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PWM_init 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_hand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=getTmpValu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>=0&&tem<=7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/=29;//pwm转换公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_set(te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) interrupt 1
{
    TH0 = 0x15;
    TL0 = 0xa0;
        tnum++;
        if(tnum==2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num=0;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}
}
void timer_init()
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15;                 //5ms
    TL0 = 0xa0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void tem_handle()
{
        sendChangeCmd(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6);
        display(getTmpValue()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2) ;
        write_str("C",1);
}

待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温度变送器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温度变送器???

对,只不过,18B20的原理图没有弄出来

网友A:
18B20貌似是比较慢,但是最麻烦的还是时序要求太严格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8B20貌似是比较慢,但是最麻烦的还是时序要求太严格。。。。

时序耐心点就可以搞好了,但是这个变送器精度就不得而知了,那个算法不知道可以不?

网友B:
精度

18B20测温精度不低
PWM做DAC精度不高

算法精度要高还可以通过标定来补偿
你可以另外做个模拟环路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精度

18B20测温精度不低

请问温度标定是怎么样,还有模拟环路是用来调整电压输出的吗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温度标定是怎么样,还有模拟环路是用来调整电压输出的吗??

说来话长

标定就是拿你的测量系统跟标准值比较

例如你用一个精度更高的温度计测得你18b20处温度实际值为20摄氏度
那么根据换算应该输出多少? 实际输出多少? 误差多少?
如此进行标定

获得大量数据还可以绘制出实测曲线 再用最小二乘法修正误差或者直接查表补偿误差

模拟环路嘛 你可以找颗LM35跟你这个系统对比看看
分析一下LM35的模拟测温原理 就可以知道大致如何修正自己的系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