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DC电调电流能力的问题请大神解答啊

楼主(2012-12-29):
我师兄购买了一些飞盈BLDC电调,其声称电流能力能达到50A,甚至是110A,但当我拆解了一部分之后发现其所选用的MOSFET连续通过电流能力(Continuous Drain Current)为16A左右,倒是脉冲漏极电流(Pulsed Drain Current)可以达到很高,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,BLDC电调的电流能力应该是Continuous Drain Current呢还是Pulsed Drain Current呢?

楼主:
没人回答啊,自己顶一个

网友A:
MOS标多少电流不重要,重要的是内阻是多大,你算下就知道50A的时侯,MOS上承受的功耗,再看看每瓦在MOS上的发热就知道是不是在忽悠了

楼主(2013-01-30):
引用 网友A:
MOS标多少电流不重要,重要的是内阻是多大,你算下就知道50A的时侯,MOS上承受的功耗,再看看每瓦在MOS上的 ...

多谢啊!莫非MOSFET的电流限值就是根据发热来计算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