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低压5V信号控制N沟道MOSFET的通断?

楼主(2012-12-30):
如图所示,欲采用单片机的IO信号去控制一个大电流信号(VIN12,电压为12V)的通断,一般来说,采用PMOS就非常简单。但如果想用NMOS的话,有没有办法做到?

楼主:
说明一下,单片机MCU工作于5V。

网友:
CP CP CP CP CP

网友A:
我建议你使用IR4426/4427/4428之类的MOSFET驱动芯片!我使用过的很方便!

网友:
你可以在负载的接地端控制通断
应该是叫低边驱动吧

网友:
同意4楼,虽然我没有使用过

网友:
单片机用一路PWM驱动变压器主动升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建议你使用IR4426/4427/4428之类的MOSFET驱动芯片!我使用过的很方便!

多谢啊,,,有没有便宜的MOSFET驱动器推荐呢?

楼主:
其实,用个直流3倍压电路,把单片机过来的5V信号变成15V,就可以打开N沟道MOSFET了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啊,,,有没有便宜的MOSFET驱动器推荐呢?

这个已经很便宜了 每片 1.5元 SOP8 曾经用过5K多片

网友:
mic5014  本身带电荷泵,不需要双电源

网友:
如果有PWM或TIMER分频输出, 用个电容隔一下,像许多MOS驱动的自举电路那样,也可以提供高的正压.

网友:
5V过整流之后,大约4V多点,如果不够,用2倍压,大约8-9V,足够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很好